通讯问题

楼主(2005-05-24):
请问各位: 三菱plc与其触摸屏通讯端口在程序中如何设置阿,因为除了本身的通讯线,程序中应该也有端口的吧。比如:fx2n与f930GOT。由于本人刚刚接触,很多不懂,经赐教

网友A:
关注。请把问题说得详细点。

网友B:
使用编程口的话PLC的不需要设置,只要在F930GOT中将通信口设置为422就可以了。要起用背光关闭时间功能,默认情况下要将PLC内M2置1就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