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应急柴油发电机论文

楼主(2005-05-24):
555555555555,我要毕业了,在做论文,用的三菱FX系列 做PLC应急柴油发电机,希望各位哥哥姐姐能帮忙的帮我一下!!!!!!!!! 最好有梯形图,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晕哦,都几月了,再过一个月就答辩了,你还在找这个,哎。。。。你的控制要求是什么样子的,工作情况你描述一下。详细的说说,硬件你选好了没有?把情况说清楚了,这里90%的人都能满足你的要求,不过今后走上工作岗位要学习啊,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 感慨很多,就多罗嗦几句,请不要介意。

网友B:
那你的论文不要也罢!虚假!

网友A:
楼上的,说谁呢?

楼主:
谢谢CD哥哥,谢谢啦........ 我其实做的是软件,,硬件我不做 我现在只要有个提纲就满足了,请大家帮帮忙啊, 因为我之前去找工作去了,所以没时间做. 控制要求:" 1,自动启动 当正常供电出现故障时,机组能自动启动,自动升速.自动合闸,向应急负载供电 2,自动停机 当正常供电恢复,判断正常后,控制切换开关,完全应急电到正常电的自动切换,然后控制机组降速,停机 3,自动保护 记组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油压过低,冷却水温过高,电压异常故障,则紧急停机,同时发出报警信号,如果出现水温高.油温高,则报警,提醒人员干预 4,三次启动功能 记组有三次启动功能,若第一次启动不成功,经10秒延时后再次启动,若第二次启动不成功,则延时第三次启动,,,三次启动中只要有一次成功,则就按预先设置的程序往下运行..若连续三次启动都不成功,则视为启动失败,发出报警信号... 5,自动维持准启动状态 记组能自动维持准启动状态,此时,记组的自动周期性预供油系统,油和水的自动加温系统,蓄电池的自动从电装置投入工作 6,具备手动,自动两中操作模式 谢谢CD,真的谢谢...能给我个提纲也好啊

网友A:
你确认你只要软件提纲?我怕把提纲给你了你答辩时导师一问你你就答不上来了,捎后我会把提纲给你的,你先放在网上几天,看看别的高手有和见解,说不定我的提纲还够完善,让那些高手帮你看看好了。学习共勉吧。

网友A:
你先通过你对这个控制要求的理解,需要确定的I/O地址表列大概地出来好了,不够到时候再补充,PLC选型是必要的,不过等你把东西都做好了,再去确定也可以的,毕竟你需要根据你的I/O地址多少来确定选型。。。 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我仔细看了一下你们的控制要求,如果不用考虑外部设备的选择的话,那真的就太简单了吧,只要你学了PLC,根据控制的要求一项一项的写下去就好了,只是写得好与坏,简单与复杂的问题了,现在学校的毕业论文就这样的考核内容吗?哎,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啊。 可惜我不是VIP不能贴图,要不花点时间把程序给你好了,对不起,看看那位大哥能贴出来帮你了。那位,帮他一把吧。

楼主:
PLc输入、输出信号分配表 CD,我留QQ 290796608 可以帮帮我吗???? 谢谢啊... http://www.gongkong.com/tech/example/detail_1.asp?id=2523 我找到这个但是有点不一样,,时序图,分配表 我现在在找文字性的东西 5555

网友C:
我从来不帮学生做毕业设计,这样只会害了他(她)。如果你在编程方法,指令应用等方面有问题就贴在网上,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如果没人理你我帮你,不过别嫌我太差。

楼主:
恩,因为我是大二专升本转过来的,当时已经学完PLC了.所以学起有点困难..我不是不想学,只是看不懂. CD,我把QQ开起一直等你,我隐身了的... 谢谢你 ,也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真的很抱歉,我本来今天下午已经准备把I/O表给你,再写一点程序给你的,不过我们公司安排我出差,大概十天才能回来。 我看过你贴出来的东东了,确实和你的论文内容很接近了,你花点时间先看懂它,如果有什么不懂可以问的,很多大哥回告诉你的,而且你没看到文章最后有一句话吗: “ 采用PLC控制的自动化柴油发电机组,硬件简单,技术经济指标好,经过在不同机组上使用,可靠性高,程序稍作修改,就可以满足用户不同的控制要求。” 加油啊,学好了是自己的。

网友A:
文字性的东西其实很好凑,你先把PLC的一些发展情况弄过来,再去把应急系统的发展和应用描述一下,接下来就是对你论文内容的描述,首先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和分析你的论文题目,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包括内容:1、硬件选择:PLC选型,外部设备选择,硬件接线控制图等,2、软件的流程图,把你的控制方案用流程图的形式表达出来。接下来你要将你的程序分成几个功能部分,然后开始对你各个部分的程序进行说明,记得把对应部分的程序贴出来进行对图说明。在最后记得要分析一下你的程序设计的优势和缺点。最后就是你附录,记得把整体的硬件图、I/O地址表、中继、定时器、等等地址表和程序作为附录1、2、3列出,建议程序最好用指令表写出,这样你的论文的厚度应该就够了。这是我的一点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恩, 我理解到一点 不I/0地址表、中继、定时器这些不太懂 我只有请别人帮忙了 谢谢CD,谢谢

网友D(2009-04-11):
glen-lee2008和c.d你们能不能帮帮我,我也是做一个类似的设计。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