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rio 205x的问题(trio_motion)

楼主(2005-05-24):
现在关于euro 205x的伺服on信号的问题,还是很棘手,控制器的enable1,enable2的干扰很大,应该采取什末措施来解决呢?

楼主:
205x的使能信号接到伺服的使能信号,伺服就会出现异常,如果使用伺服内部使能信号,电机就一切正常

网友A(2008-11-17):
你是怎样接线的?应该是伺服使能信号(RUN)接其中之一,例如enable1,另一端enable2接电源的0v再由外部供24v电给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