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问关于*$和$?

楼主(2005-05-24):
*$和$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取地址的意思? 我要实现把某值(变量或常数)放到D200到Dxxx里 怎么实现呢(在巨集里)?

网友A:
带*的就是取地址的意思。比如MOV XX *D100,如果D100的值为200,那么XX就MOV到D200里面。 请问巨集是什么东东?

楼主:
3q! 巨集 是台达人机界面软件里的一个指令系统. 用它可以写一些程序方便程序的实现.

网友B(2005-09-16):
*$就相當於C語言中的指針。 例如:讀取人機內部寄存器 $100 的數據有兩種方法,一是直接定址,二是間接定址. 1)直接定址 ==> $0 = $100 2)間接定址(借用內存200當指標) ==> a) $200 = 100 b) $0 = *$200 ==> 其實就是 $0 = $100 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