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LINK PCI-9111在LABVIEW中的问题

楼主(2005-05-24):
在LABVIEW中调用PCIS-LVIEW会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Get_GardDese于动态连接库PCL-DASK.dll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没详细点的信息给大家.

楼主:
第一次用,是不是PCIS-LVIEW在安装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我看了里面调用的动态连接库是没有指明路径的

网友A(2005-08-06):
应该先安装ADLINK的labview的驱动或设备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