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功率电机的“软启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5-24):
请问:大功率电机的“软启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软启动器与电机相连,比如说用一个58A的软启动器来运行一个100A的电动机,不知道这样我说的对不对,我是新人,请见谅!

网友B:
软启动,并不是特指使用软启动器。而是使之降压启动,具体情况多种、

网友C:
也是一种降压启动器,不想星三角那样断续 ,只作启动用不变频不调速

网友D:
软启动有好多意思,我说几种1连续多级降压启动2 多级连续变频启动,软启动就是让它慢慢动起来,降低它的启动电流

网友E:
软启动可以减小电机起动时对电网和机械设备的冲击。启动方式有很多种,各家牌子的性能也不尽相同。

北极星∠?****_)ー

网友(2005-06-24):
软启动有几种意思:星-三角降压启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串联电阻降压启动 我也是一个新手,但也是学这些的。大家多多照顾。 有说不好的,请谅解!!!

北极星∠?****_)ー

网友:
但也有软启动器这东西。主要就是为了降压。怕电流过大,烧坏电机

网友F:
软启动器不光是降压,有控制启动时间,启动力矩,制动时也要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