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求助:MODBUS经过rs232/rs485转换器

楼主(2005-05-25):
我现在手中有一款RS232/RS485的转换器,说明书提到这款转换器的232端只用了TX,RX,GND三根线,这样的话是不是这款转换器就不能用MODBUS协议了?MODBUS协议是不是只能在标准的232,485,422接线方式中应用?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协议是软件中定义的传输数据的格式,和你说的硬件关系不大。

网友A:
你说的转换器当然可以用MODBUS协议。

楼主:
TO:华地科技 如果是跟QUANTUM的PLC或者是支持MODBUS协议的ABB的PLC联结,能不能用这个只有TX,RX,GND三根线的转换器?是不是要232端口所有的线全接上的转换器啊?

网友A:
1.你要看QUANTUM的PLC或者是ABB的PLC有没有485口. 2.还要QUANTUM的PLC或者是ABB的PLC是否支持MODBUS协议. 其他的设备也是一样.

网友A:
你怎么老想着3根线的问题啊?RS232转RS485有很多种方式,一种是内置卡,插到电脑插槽中就可以了;还有一重带9针头的,直接插到电脑的232口;另外也有模块式的,用通讯线和电脑232口连,用3根线就可以了.

楼主:
QUANTUM的PLC是53414,CPU上有标准的MODBUS口,ABB的PLC是485口,支持MODBUS协议. 在它们之间就要就要有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但是我现在买的那种 RS232/RS485转换器的232端只有TX,RX,GND。我想问问这种转换器能不能用?是不是要用那种标准的232端口转换器(也就是说232口不能只接3根线)?请指教

网友B(2005-07-27):
要看你应用在哪个方面,据我所知仅用来进行数据传输有这三根线就可以了,如果同时要用串口进行控制或接收外部的开关信号只有这三根线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