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控信号不稳定,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5-05-25):
我这里有个计控信号,近段时间不稳定,经常无故变成非计控了,排出是软件系统的问题,把模块拔下然后插上就ok了,但是过段时间还会出现,问一下大家碰没碰到这个问题,是不是底板的问题啊,但是底板的其它模块都正常啊,甚至出现问题的模块的其它通道都是正常的啊,请大家给些思路,多谢。

网友A: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底板电源的问题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把控制器复位一下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