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人哪里能找到电缆面积和额定电流的关系表

楼主(2005-05-25):
请问各位大人哪里能找到电缆面积和额定电流的关系表

网友A:
你最好去有这本书《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图集第二版3电气工程》,这本书上有!

网友B:
铜芯塑料绝缘线允许载流量(A) 导线界面(mm2):1.0(18A) 1.5(22A) 2.5(30A) 4.0(40A) 6.0(50A) 10.0(75A) 16.0(100A) 25.0(130A) 35.0(160A) 50.0(200A) 70.0(255A) 95.0(310A)以上数据是在25℃时数据。 其实,电缆生产厂家应该有更详细的资料可查询,毕竟他们更加专业。

网友C:
苯呀!到新华书店去看《电工手册》!!! 如果你不伶慑那几个钱就把它买下呗!

网友D:
工控网就有啊—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48837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93

网友E:
一般电工手册上也有。

网友F:
《电机工程手册》“电线电缆”分册

网友G:
《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上P380

网友H:
上网搜一下就有了,或者去趟书店翻翻书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I:
一般的电工书上都有,弟兄时常要多看看自己业务的书奥。

网友J:
电缆产品样本上有,很多电工书中也有,同样截面的,但绝缘材料不同允许载流量差别较大,需要注意.

网友K(2005-06-26):
对,看电工手册,或上网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