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用伺服驱动器的再生制动电阻?

楼主(2005-05-25):
我用的是松下MINAS小惯量系列,请问如何选用外接再生电阻? 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A:
电机制动时,其动能会通过泵能方式转化为电能储存在驱动器滤波电容中.对于较大惯量的机械,由于制动是泵能较大,电容电压可能升至标称值以上而遭到损坏,于是驱动器增设了能量泄放保护功能,即外接电阻,将这部分多余的能量转化为热能. 一般驱动器已经有了电阻,如果你们的机械是大惯量且频繁制动,可以核算制动能量, 制动能量=1/2 J(机械的转动惯量)*角速度平方 在利用电工学的一些公式,结合你自己的机械的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另外可以推荐给我一些相关的文章或书籍吗?

网友A:
你是做什么的??想要伺服相关的吗?

网友B:
我想要 michaelshaolin@sohu.com

网友C(2010-10-14):
有一点想不通:在制动过程中,驱动器里的开关管是不是也是正常工作的?如果不是的话,电机绕组和直流母线应该是完全断开的,这样电机动能又怎样能传递到电容上?

网友D:
我也一直不明白怎么选用制动电阻的问题,有行家指点一下吧!

网友E:
制动过程中电机动能向直流母线电容的传递过程相当于具有电压泵升作用的可逆受控整流。

目前风电并网就普遍采用可逆受控整流先把风力发电机发出来的电泵升为高压直流电,再把直流逆变为与电网同频同相的交流电并网。

网友E:
制动电阻需根据驱动器的泄放电压点,驱动器的最大电流泄放能力和电阻功率选取。

最小泄放电阻 = 泄放电压 ÷ 最大泄放电流, 实际选用的泄放电阻阻值不得小于最小泄放电阻;

估算泄放电流 = 泄放电压 ÷  泄放电阻阻值;

估算泄放功率 = 估算泄放电流^2  × 泄放电阻;

泄放电阻的功率规格 = 估算泄放功率  ÷ (5~20),数字越小越保守,电阻成本越高。

网友F:
我这里有伺服电机的,惯量、扭矩、加速扭矩、再生电阻的计算公式,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G(2011-07-26):
松下伺服手册为何没有制动电阻方面的选型表!?松下伺服A4没有在P模式下没有加减速时间设定,我晕!其参数在面板上操作还不能一键键恢复,真是垃圾!PLC也一样的,好多PLC的正常功能在松下里面都要经过转换,我日,垃圾鬼子中的垃圾!支持好货,支持国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制动电阻需根据驱动器的泄放电压点,驱动器的最大电流泄放能力和电阻功率选取。

最小泄放电阻 = 泄放电压 ÷ 最大泄放电流, 实际选用的泄放电阻阻值不得小于最小泄放电阻;

估算泄放电流 = 泄放电压 ÷  泄放电阻阻值;

估算泄放功率 = 估算泄放电流^2  × 泄放电阻;

泄放电阻的功率规格 = 估算泄放功率  ÷ (5~20),数字越小越保守,电阻成本越高。

这个估算是要怎么算呢? 还请讲明白点,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呢,谢谢

网友E:
单轴伺服驱动器都有一个预先设定的的电压泄放点,比如松下A5 400W的驱动器,是370V左右开始泄放,泄到330V左右停止。

现成的驱动器可能会在手册中告诉用户,最小泄放电阻的阻值是多少,日系通用伺服往往如此,也可能告诉你最大泄放电流是多少,欧系伺服可能如此。

给出最小泄放电阻值时,实际选用的电阻值不宜小于该值;给出最大泄放电流值时,配上泄放电阻后,实际泄放电流值不宜高于该值。泄放电流  X  泄放电阻 = 泄放电压,这是关系式。

泄放电阻必需是功率电阻,功率值一般小于泄放功率的瞬时值,日系通用伺服内置的泄放电阻功率往往只有瞬态泄放功率的几十分之一。

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查手册,选取阻值和功率。

网友I:
怎么好几条回复被删了 论坛应该容许有不同声音吧

网友E:
不同的声音?!噪音该如何处理?又是出自同一个噪声源的老生常谈又该如何?

帖子如画,大家发帖,回帖,看贴为的是什么?看鸟屎?看鸟屎如何污损画卷?!

网友J:
不同意 他发表的言论也许你觉得是垃圾 但也不是没有人在看 网友也有杆称 我觉得还是不删的好 不过也许你们觉得他污染了太多 你们受不了了 那就只能随你们了

网友E:
换楼上发帖,如果觉得别人的帖子有误,或者怀疑有误,楼上会如何处理?

直陈自己认为正确的,供网友去研判?

还是不由分说地说你说的是错的!但对的到底是什么?要么不说出来或者说不出来,要么不知所云、离题万里扯一堆。

 楼上应该不是后者。

网友J:
哈哈哈 我不是那意思 我也关注他很多言论 有时候也觉得不可理喻 我觉得不可理喻就可以不理 但不要删除他的言论 那是他的权力 网友也有看他的权力

网友K:
制动电阻选型基本看自动模块的能力。

制动模块分为内置和外置,模块本身有最大制动电流限制,另外有耐压限制。

通常设置400V的输入,一般为 550V左右, 到600V开始制动,700V母线电压过高报警。以上阀值各个品牌不同或可调。

制动电阻可以根据最大制动电流来选择。阻值很关键,功率大点好,参见驱动器手册。

再生逆变直接接母线,超过一定电压后开始制动,替代制动晶体管作用。

电梯,起重,矿机等垂直运动,由于制动的还有势能选型要斟酌。

网友E:
to “trf2008”:求同存异!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关于松下伺服手册为何没有制动电阻方面的选型表!?松下伺服A4没有在P模式下没有加减速时间设定,我晕!其参数在面板上操作还不能一键键恢复,真是垃圾!PLC也一样的,好多PLC的正常功能在松下里面都要经过转换,我日,垃圾鬼子中的垃圾!支持好货,支持国货!

我要,谢谢啊 shubin1108@126.com  再生电阻的接法,计算公式

网友M(2011-11-17):
对:Jorson1108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G:
关于松下伺服手册为何没有制动电阻方面的选型表!?松下伺服A4没有在P模式下没有加减速时间设定,我晕!其参数在面板上操作还不能一键键恢复,真是垃圾!PLC也一样的,好多PLC的正常功能在松下里面都要经过转换,我日,垃圾鬼子中的垃圾!支持好货,支持国货!
内容的回复:

我要,谢谢啊 shubin1108@126.com  再生电阻的接法,计算公式

你要什么啊?我也没有呀。我现在的伺服电机老是掉Err18. 配置表没有,看那些计算公式又这么复杂,拿一个感觉差不多的电阻接上去又报说制动电阻值不匹配。我晕哟。有的兄弟请帮忙发份给我吧。谢了

网友N:
要与驱动器内部的电容相匹配,且阻值要有一定的功率

网友E:
阻值需与驱动器的泄放电压和电流相匹配,功率需与驱动器的工作状态相匹配。

一般而言说明书上会给出推荐阻值和功率。

网友O(2016-04-05):
引用 网友P:
smart 我这里有伺服电机的,惯量、扭矩、加速扭矩、再生电阻的计...

 求发di.lin@heidstar.com

网友Q(2017-04-12):
再生电阻的计算公式可以给我一份么?万分感谢。伺服选型要考虑哪些问题呢?

网友R(2019-03-04):
引用 网友P:
smart 我这里有伺服电机的,惯量、扭矩、加速扭矩、再生电阻的计...

你好  能麻烦你发给我一下吗?我的邮箱是298234415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