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教定时器

楼主(2005-05-25):
需要做电源周期性的on/off控制 比如关20分钟,然后开10分钟(可设定的),如此反复不断 想找一个时间精度高的一点,性能要十分可靠稳定的定时器, 请推荐一下吧,谢谢

楼主:
此定时器工作电源需要为DC12~24V

网友A:
可以用数显时间继电器往复延时的,不过这种生产的很少 也可以用两个数显时间继电器,用其中的一个控制另一个 我们这里就是这么作的

网友A:
型号推荐JSS48A 电源电压DC24V 时间范围根据自己的需要有 0.1s-99s 0.1m-99m 0.1h-99h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