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优化的工作流程

楼主(2005-05-25):
优化工作流程 [日常维护] 断站处理:断站是影响网络性能的重大因素,对网络的拥塞、掉话、切换等都有重大的影响,虽然对断站的处理主要由维护部门完成,但我们也应该密切跟踪断站的情况。 1. 每天对所负责区域的重大告警进行观察和处理,处理原则是配合维护部门,及时解决网上出现的重大问题; 2. 统计组每天取全网、BSC、BTS性能统计,如果全网或部分BSC性能出现明显恶化时要及时上报综合办公室,并进行力所能及的分析; 3. 每天观察基站性能,对性能异常,如掉话、拥塞等突然上升,并有较大影响的基站要及时处理。规划优化人员在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进行频率、邻区、覆盖、参数等的重新规划与调整,需要与其它部门合作的应通过合理的渠道及时进行沟通,协同解决问题; 4. 及时处理用户投诉。针对所反应的问题,性能测试组首先对投诉进行分析和测试,对于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可与优化组合作解决。对于用户投诉,应本着对用户负责的原则,在不影响全网性能的前提下,尽量解决或缓解用户所反应的问题。 5. 对所负责区域内的测试工作做好安排,要做到测试目的明确、测试工具和路线合理、及时分析测试结果,尽量做到每次测试都有一定的结果; 6. 根据新开站流程,规划优化人员应该对新开站的位置、所属MSC、BSC、开站条件等进行确认,拿到新站的详细资料,包括天线高度、周围环境、物业管理等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频率和参数的规划,同时对临近基站的覆盖(天线、倾角)、邻区等进行必要的调整。数据录入人员应按规定时间录入新开基站的数据,并进行开站配合。优化人员应对新入网基站进行设备运行状况和性能的跟踪,并根据运行情况对规划数据做必要的调整; 7. 天线调整人员根据规划和优化的需要,重新对天线型号、方位角、下倾角进行设计、调整,同时与规划优化人员一起对调整效果进行跟踪; 日常维护工作是每个负有责任的工程师每天工作的最基本部分,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也是整个网络正常工作的前提。 [一周工作] 1. 规划优化人员每周应对所负责区域的性能指标进行连续的观察,总结所发生和解决的问题,按时完成周报;对于每周的工作,每个区域、每个工作组到每个人都应有一定的计划和整体安排,确定本周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对于上周遗留的问题进行跟踪和落实; 2. 优化例会上要对网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整理和落实,对于重点问题应单独设制工作清单,确定需要完成的日期与要求; 3. 对负责区域内性能长期较差的基站(TOP TEN)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必要时结合测试,对每个问题要提出解决方案或建议,并参与或跟踪方案的实施,同时及时观察实施效果; 4. 对负责区域内问题集中地区进行小范围的区域优化,如信道配置调整、小范围覆盖调整、话务流向调整、个别载频的调整等,对部分区域从整体上进行优化; 5. 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目的的技术实验,如新版本新功能实验、无线参数设置调整实验、新的频率复用方法实验等,要求 6. 实验前要做必要的理论分析; 7. 对实验的结果与可能出现的后果做充分的估计,做好异常情况下的应对策略; 尽量选择有典型意义的站进行实验,以利于经验的推广; 8. 要写出实验报告,对于成功的经验应该介绍给其它工程师。 技术实验由技术组负责协调。 9. 测试人员应根据优化的需要,对重点站和特定区域进行测试,配合进行故障的定位、优化或实验结果的评估等; 10. 天线工程师可根据优化的要求,对小范围的基站进行区域性的天线调整(覆盖)。对于大范围的天线整治,应该确立天线工程项目,投入力量,与测试人员及规划优化人员合作完成; 天线工程师可进行新型号天线性能的实验,与优化和测试人员共同进行实验区域的选择和性能的评估,实验在技术组的协调下进行; 11. 对客户投诉范围广、影响大的问题与其它部门合作进行故障的查找,共同制订改善方案。 [中期工作] 1. 优化人员应定期对所负责区域的设备配置、网络指标(话务量、拥塞率等)定期进行统计,,对区域内近期的话务发展趋势、网络建设等做到心中有数; 2. 对维护区域内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应有深入的认识,如寻呼信道、LAPD链路的负荷,局间中级的负荷及分配成功率等影响面广的指标要做定期的分析; 3. 对网上的数据(主要指无线数据)要做定期的核查,以保证网上数据和规划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以及网上数据的自洽; 4. 对网上存在的话务热点进行分析,对话务来源、话务密集度、局部网络能力进行细致的分析,提出需要增加或扩容的基站位置、容量等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 5. 对可能出现的新的话务热点要有预见性,提前在工程建设、网络结构上做好准备; 6. 对于不合理的网络结构划分做小范围的调整,如MSC、BSC、位置区等边界的调整,使整个网络的负荷分担更为合理; 7. 规划人员根据需要对部分地区进行重新规划; 8. 测试人员定期对全网和各个区域的整体性能进行测试和评价,同时还应该进行不同运营商之间(如电信网和联通网)的网络性能进行比较,做到知己知彼,发现自己网络的不足,及时制定应对措施,同时对业务的发展与宣传策略进行相应的调整; 9. 对于成功的功能、参数、规划、天线等实验,由技术组协调制订推广的计划,包括推广的时间安排、范围等; 10. 对于统计数据、规划数据要做好保存、归档工作,加强对规划数据库、优化数据库的维护; 对于每个月的工作,各部门、各小组都应进行总结,总结本月发生和解决的问题,确定下月的工作重点与整体安排; [长期工作] 1. 优化人员应对网络规模、建设、收益等的发展进行综合的预测,为决策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对网络结构的合理性做详细的分析,如MSC、BSC、位置区的划分,在必要时做全网性的调整; 及时提出网上存在的焦点问题,以对一段时间内全局的工作重点提供参考; 2. 对新业务的开发、实验和开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提供网络负荷的第一手材料,以指导业务的发展及市场策略; 3. 对移动网研究和发展的新技术进行跟踪和分析,保持一定的技术储备,跟上发展的步伐; 4. 全网改频:每年进行2~3次全网范围内的规划调整,为保证网络的正常运行提供基础; 5. 对网络的发展进行长远的规划,从技术、业务、规模等方面提供建设性意见。 利用天线下倾法减少高话务密度区干扰 引言 在移动通信系统发展的早期阶段,基站天线辐射图主要取决于在规定的覆盖范围内确保通信可靠所需的增益,并且往往采用全向辐射方式。随着话务量的增加,则在不同地理位置或无线小区通过重复使用频率的方法,提高频谱利用率。更进一步,还需要把无线小区细分成扇区。 1.1.水平波束宽度 在蜂窝移动电话系统中,增加话务容量的第一步是采用定向天线水平排列。也就是说,在一个基站使用数根天线,每个小区分成三或六个扇区。每个扇区指定一组专用频率。 例如,复用因子K=7,每个小区3个扇区(亦称为7/21),此频率复用方式如图一所示,(图略)图中还标出了所用频道组序号。R代表小区半径,频率复用距离D是使用相同频率配置的两个小区之间的最短距离。使有相同频率的基站是同频道干扰的来源,图中以阴影表示。 由于基站天线具有定向特性,基站接收到的干扰电平就会减弱。这是因为主天线波瓣狭窄,所接收的干扰移动台信号较少。[参考书目一]中建议采用三扇区一120度扇区一系统,而在某些热点,可局部采用60度扇区系统。我们选用的是水平天线辐射图,这样,各扇区之内的电场强度就能尽量保持恒定。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水平面内考虑天线辐射图。使用水平波束天线,会增中系统中使用天线的总数,从而导致成本增加。随着话务量的增加,应该另想办法减少同频道干扰。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对天线水平面辐射图进行整形。 1.2.垂直波束宽度 所需基站天线,对使用相同频率小区其辐射能量应尽可能地低,而在服务区内的辐射则要尽可能地高。 倾斜主波瓣可产生理想的效果,尤其是与抑制邻近主波瓣的旁瓣结合使用效果更好。对图二中标示“下旁瓣区域”内的旁瓣进行抑制,是很重要的。(图略) 尽管在主瓣上侧有陡斜的天线辐射图也是理想的,但在实践中,如果不把天线做得很大(这样亦会影响天线的成本),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进。 主波束下倾有两种方法: 机械式天线倾斜 改变天线振子的相位,使波束下倾(电子式下倾) 本文以下分析旨在调查:何种下倾法在减少同频道干扰方面能提供更好的工作性能。 2.确定选用何种下倾法 2.1.机械式或电子式 两种不同的下倾方法,产生不同的表面辐射。在下倾角度小时,这种区别不明显;但随着下倾角度的加大,这种区别即显而易见。以下举几个表面辐射的例子。(图略) 可以看出,在电子式下倾的例子中,地面辐射图在下倾角度增中时仍保持有形状;但在机械式下倾的例子中,辐射图出现一个“低凹”,与此同时,侧辐射增加。这种效应在机械式下倾天线中是众所周知的,请参阅[参考书目一]中W. Lee, Mobile Cellular Telecommunications一书。从减少来自基站B1(见图一)(图略)移动台干扰的角度来看,这种“低凹”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随着侧辐射的增加,接收到的来自基站B2和B6移动台的干扰也同时增加了。 我们对这种效应进行量性估计,以下详述此方法。 我们就载干比的改善,对电子式与机械式下倾法作了一番比较。用于比较的天线是标准8振子天线,各振子相隔半个波长,一个辐射振子的方位辐射图如图六所示。(图略)不同对图七所示不同下倾方式(图略),通过的两种不同方法进行计算。 从图一的频率复用示意图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