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简单实现方案(电阻丝熔断指示)

楼主(2005-05-25):
请问哪位知道如何实现自动指示电阻丝的通断,用途:空开控制电阻丝(若干个、若干组)通断电进行加热,如何知道其中任意一个电阻丝熔断指示

网友A:
有一种带指示灯的熔断器,RT18可能是。将熔芯取出,熔断器座的两端与电阻丝并联。这种RT18大约十元左右,可并成一排做显示。呵呵,我的方法可能笨了点。

楼主:
行言:你好;我所讲的并不是熔断器,我说的是电阻丝,比如说电炉子,我怎样才能知道我很多个加热丝中哪一个断了,我想加一个指示灯或者是仪表都可以。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的这种熔断器的特点是当熔丝熔断时熔断器座上的指示灯就亮了,我的办法是将座中的熔芯取出来,将电阻丝并联进去,所以电阻丝断时灯也会亮。这种熔断器很常见也很便宜,可以标准DIN安装,主体可以通过较大电流,正适合你用。再想想。

网友A:
晚上想了想,好象不行。

楼主:
你的这种办法欠妥,功率是一方面,电流、温度都是要考虑的,我的这个的温度在500-1000度不等的,耐高温是要考虑在内的

网友A:
高温不是问题嘛,引出线长点喽。

网友B:
带指示灯的熔断器其工作原理是:在溶丝完好时,熔断器指示灯相当于被溶丝短接,所以指示灯两端无电压,指示灯不亮。在溶丝熔断时,线路电压全部加在指示灯上,指示灯发亮进行熔断指示。所以,在使用到电炉丝上时,是无法进行断丝指示的,因为由于电阻丝电阻的存在,即使电阻丝不断该指示灯照样发亮!

网友A:
我手头没件,没法试.我觉得指示灯内阻应极大,所以应试试你说的问题是否存在.你能试试吗?

网友C:
没用过,说说想法。 要指示,可取电压或电流信号,上面探讨了取电压信号的方法。 取电流信号,可用电流互感器,用电流表指示,根据电流大小判断是否有电阻丝断开。 或者,可串电阻(取电流信号),阻值视电流大小而定(一定注意安全:电、热),用LED指示,电压约3V就行。 如果电流较大,则取一段导线上的压降或特设一小段线径细一点的导线也可。 若取出的信号太小,可用微安表指示,或将信号放大(抗干扰),通过LED指示。多根电阻丝并联时,则视情况而选用方案。

网友A:
用电流互感器肯定是行的,成本高了点.互感器30元,电流表20元,一个回路至少50元,这个成本是不好承受的.

楼主:
我觉得用电流互感器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了,大家觉得呢,成本是一方面,实用也要考虑哦,我们这里用的就是电流互感器,其实我还是想找一种比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D:
用最简单方法,在电阻丝中串联大工能指示灯。

楼主:
大功率指示灯还是大工能指示灯,如果是大工能指示灯,能解释一下吗,我不太懂

网友A:
to:阳光好东东。 我说的方法你有条件可以试试啊,我手头没有材料(没在工厂里),但我觉得可行啊。不用互感器也可用直接型的电流表,缺点是端子容易打火。

楼主:
我今天试试看吧,不过我觉得直接用电流表的话,大功率能否承受的了,可能也就是你说的端子会打火吧

网友A:
普通电流表肯定不行了。有直接式的电流表,最大可能是20A 。

网友E:
我作过这方面的工程,我用的是电流互感器,通过控制板采集信号,但控制板的自己作设计,自己作,但也挺简单的,就用比较器就行。

网友E:
对了,不知道你的信号是进到那里去

楼主:
比较器怎么做,如何选型,长距离的话是否有衰减

网友F:
有钱 就有用好的 传感器了 没钱就放弃别搞李了

楼主:
to 王子辰:现在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是有没有既简单又经济的方法而已,像你所说的用好的传感器,什么型号,具体怎么实现,说来听听,不要像发牢骚似的,好像你很牛似的

网友G:
这东西的确是钱的问题,如果钱允许可取信号至PLC,取信号无非是两种方试,一种是分压,一种是电流感应。

网友B:
楼主我告诉你一个既经济又实用的方法,保管一切OK! 1、计算或测量出每组电热丝的工作电流,取几段绕线电机启动用的铸铁电阻片(或铬阻片),电阻值的大小使其工作电流在电阻片上产生的压降在2-3V。 2、将一只二极管、一只限流电阻、一只发光二极管串接,然后并联在电阻片的两侧即可。发光二极管亮时,电炉丝工作正常,否则,炉丝故障。因该电阻片的工作电流一般多在100A以上,所以,长期工作绝对没问题。

楼主:
TO 工控追求:这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