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系列对加热炉的步进梁的控制

楼主(2005-05-25):
请高手帮忙实际一个对步进梁的控制程序,要求如下: ① 装出炉自动运行 1) 启 动 条件 a.装钢有空位。 b. LMD22未检测到板坯。 c. 装钢机、出钢机在原始位置。 d. 液压站运行正常, 2) 运行条件 a. 操作台上选择步进梁“联动”。 b. CRT上选择“装出炉自动”。 ② 只出炉自动 除启动条件中不需“装钢有空位”之外,其余同“装出炉自动’。 3.3.5 踏步 当待轧时间超过10分钟以后,可执行“踏步”动作。步进梁踏步时,由4位运行到3位,停留3分钟,在下降到4位,再停留2分钟,再上升。如此反复,直到再次按下“踏步”按钮,踏步取消,步进梁下降到4位,踏步运行信号结束。踏步时,步进梁为联动方式。“踏步”不允许常时间运行,限制升降参数<10次。 3.3.6 停中位 当待轧时间超过30分钟以后,可在操作台或CRT上选择“停中位’夕。在此情况下,步进梁由4位运行到0位停止不动,直到再次按下“停中位”按钮,步进梁下降到4位,停中位运行信号结束。踏步时,步进梁为联动方式。停中位运行时,步进梁为联动方式。 3.3.7 逆循环 步进梁选择“联动”方式后,在CRT上选择逆循环,可实现逆循环半自动运行,其动作依次为前进、上升、后退、下降。 6月10号就要上交了,来不及了,请尽量帮忙!

网友A:
帮人做工程还是毕业设计?

楼主:
做毕业设计

楼主:
不好意思,我再把要求说一下,上次写得不完整,要求如下: 3.2步进梁操作方式 步进梁有手动、半自动、自动三种操作方式。 ①、手动操作 1)本地操作 本地操作有步进梁上升、下降、前进、后退 2) 远程操作 远程操作有 a. 步进梁上升、下降、前进、后退; b. 一周期正循环 装出炉一周期正循环、只出炉一周期正循环; c. 一周期逆循环 d. 踏步 e. 停中位 ② 、自动运行 步进梁自动运行有两种方式,即装出炉方式和只出炉方式,可在CRT上进行 选择。 一般情况下,步进梁工作于装出炉方式,只在需要清空炉内板坯时,采用只出 炉方式。在装出炉方式下,若程序判断“装钢有空位”,则步进梁在走完正在运行 的步进周期后会停下来,等待下一次推钢。在只出炉方式下,步进梁的运行不受 “装钢有空位”信号的影响。当炉后激光检测器LMD24检测到板坯时,步进梁的 自动、半自动正循环都将被禁止运行。 3.2.1步进梁一周期正循环 步进梁一周期正循环的运行轨迹如图3.1所示。步进梁依次作上升、前进、下 降、后退,从4位,经1, 2, 3位后,又回到4位,完成一个步进周期。当步进 梁运行到0, 0'位置时,表明板坯从固定梁上抬起或落到固定梁上。在手动方式下, 步进梁作一周期正循环:在自动状态下,步进梁可以作连续的正循环。在程序设 计时,把一周期正循环编为一个子程序,根据不同的运行条件进行调用。 图3.1正循环轨迹 一周期正循环程序说明 ① 、上升 1) 启动条件:步进梁在4位 2) 运行条件 a. 步进梁半自动或自动正循环条件满足 b. 步进梁上位未到 无急停、步进梁不同步信号 d. 当步进梁工作方式为自动时,还须:推钢机在后位、出钢机无前进信号、 无返钢运行信号 ② 、 前进 1) 启动条件:步进梁在1位 2) 运行条件 a. 步进梁半自动或自动正循环条件满足 b. 无急停、步进梁不同步信号 c. 步进梁前位未到 ③ 、 下降 1) 启动条件:步进梁在2位 2) 运行条件 a. 步进梁半自动或自动正循环条件满足 b. 无急停、步进梁不同步信号 c. 步进梁下位未到 ④、 后退 1) 启动条件:步进梁在4位 2) 运行条件 a. 步进梁半自动或自动正循环条件满足 b. 无急停、步进梁不同步信号 c. 步进梁后位未到 d. 无踏步、停中位运行信号 ⑤、 一周期循环结束的判定 取正循环时,步进梁返回运行信号的下降沿,作为循环结束的标志信号。 3.2.2步进梁半自动运行 ① 、启动条件 1) 步进梁处于4位 2) 操作台“半自动”按钮信号为ON 3) 当选择“装出炉半自动”时,须装钢有空位,出炉侧LMD22未检测到板 坯。 4) 当选择“只出炉半自动”时,须出炉侧LMD22未检测到板坯。 5) 液压站运行正常 ② 运行条 件 1) 步进梁本地操作箱上“前进”、“升降”选择置于0位 2) 本地操作箱选择“远控” 3) 无急停、不同步信号。 4) 无一周期循环结束信号。 3.2.3 步进梁自动运行 ① 装出炉自动运行 1) 启 动 条件 a.装钢有空位。 b. LMD22未检测到板坯。 c. 装钢机、出钢机在原始位置。 d. 液压站运行正常, 2) 运行条件 a. 操作台上选择步进梁“联动”。 b. CRT上选择“装出炉自动”。 ② 只出炉自动 除启动条件中不需“装钢有空位”之外,其余同“装出炉自动’。 踏步 当待轧时间超过10分钟以后,可执行“踏步”动作。步进梁踏步时,由4位运行到3位,停留3分钟,在下降到4位,再停留2分钟,再上升。如此反复,直到再次按下“踏步”按钮,踏步取消,步进梁下降到4位,踏步运行信号结束。踏步时,步进梁为联动方式。“踏步”不允许常时间运行,限制升降参数<10次。 停中位 当待轧时间超过30分钟以后,可在操作台或CRT上选择“停中位’夕。在此情况下,步进梁由4位运行到0位停止不动,直到再次按下“停中位”按钮,步进梁下降到4位,停中位运行信号结束。踏步时,步进梁为联动方式。停中位运行时,步进梁为联动方式。 逆循环 步进梁选择“联动”方式后,在CRT上选择逆循环,可实现逆循环半自动运行,其动作依次为前进、上升、后退、下降。 3.3 出钢自动运行 ① 启动条件: 1)、 出钢信号下达(来自二级机) 2), 1, 2 #出料炉门在下位 3)、 升降、平移出钢机在原始位置 4)、 步进梁在4位 5), LM D22的ON ② 运行条件: 1)、 出钢机、出料炉门合闸 2)、 操作箱上出料炉门、出钢机选择远控 3)、 步进梁操作方式选择自动 4)、 操作箱及操作台上出钢机“前进”、“后退”选择开关置于0位 5)、 操作箱及操作台上出料炉门“开”、“关”选择开关置于0位 6)、 步进梁未运行于踏步、停中位、只出炉方式 7)、 无“急焦”,无出钢机、出料炉门故障信号 ③ 长坯和短坯的情况 当待出板坯为长坯时,2个出料炉门、2个升降、平移出钢机都要工作。 当待出板坯为短坯时,先将连铸侧的板坯托出到辊道上:待下次出钢时,再将轧线侧的板坯运出。出料炉门、出钢机采用联动方式工作。此时只有对应的炉门和出钢机工作。

网友B:
这么详细,你是要我们帮你做全套的,你只要那东西就好了,你当是“交钥匙工程”啊,晕哦。

网友A:
做毕业设计没人会帮你,那样只会害了你。告诉自己你行的。

楼主:
那你们就教教我这个程序该怎么着手,我连头绪都没有

网友C:
加热炉步进梁控制还是比较简单的,我用S7-400做过,并投入使用了。告诉你一点,关键是步进梁位置的判断。只要分清这点就好做了。先想想,有问题在提。

网友B:
加热炉这个程序我没做过,不过我以前所在企业是钢铁企业,正好用到了,不过使用MODICON的做的,程序我看过了。控制是不太复杂,另外,用S7-300的就足够了,我以前的单位有实例。加油吧,大家会帮你的。

楼主:
那我用三菱FX系列能做吗?

网友B:
应该可以,如果觉得I/O点数不够,加扩展好了。

网友A:
你先分配好I/O点,做好注释,最好画一下外部接线图,再开始编程。编程的时侯右以把程序要实现的功能分成小块来编,这样没那么乱,或者按照动作顺序一步步编下去,总之就是先规划好怎么做再动手。

楼主:
请问可以用传感器来判断一周循环的位置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要选好安装位置,注意传感器对工作环境的要求。

网友B:
传感器你打算选择几个?四个吗?其实这个提纲只是在学校里面做作论文可以,实际中不是这么使用的,实际中是采用两组相互错位的横梁的不断上下旋转运动,来达到加热炉内的条钢或管件的平移,只需要对控制横梁运动的电机的变频器的速度参数调好就行了。不过你选择传感器的话你要注意选择好,因为你是在高温环境下,必须考虑到传感器的特殊性,其实这个和你编程没什么关系,只是我们厂里以前就是用这个,所以给你提提,免得答辩时导师问起你不好应付。

网友A:
他又不是实际安装,导师那里能过关就行。不过我建议楼主多花的心思,最好能去工厂现场看看,那样最大的受益者是你。

网友B:
呵。。钟大哥,我觉得他能去现场看的机会很小,象我们厂没有厂牌是不能进的,呵。。。。以后工作了有机会接触到就知道了。

网友D(2007-05-22):
我也是在做毕业设计 也是加热炉的 我有整个的热轧加热炉区的程序
 梯形图 呵呵 不过太多了  我选择了做推钢机 相对少一点
    呵呵 怎么看着你发上来的东西都那么熟悉呀 呵呵
 我用的是 GE 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