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度盘工作原理”?

楼主(2005-05-25):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使用到分度盘功能。但是本人对分度盘几乎什么都不知道!请教各位大虾了,有谁知道的,请给我发一个e-mail好吗?谢谢啦!!! e-mail:tianxiang.ma@keb.cn

楼主:
晕,没有人知道啊?可怜呀

网友A:
你要使用格雷码编码器,转为二进制码,再转换为BCD码,然后按你的要求进行比较,就可以了。系统比较简单

楼主:
我现在想知道工作原理,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谢谢你了!我现在要使用伺服实现分度盘功能!目前的情况是我对机械分度盘根本不了解呀!请你们指教!

网友B:
是不是所谓的码盘

网友C:
我的天,分度怎么和码盘扯到一起?我不知道kevin科比所说是不是通过旋转汽缸或者伺服旋转分度,比如说隔120度分度一次,有三个加工工位。主要有个分度精度的问题在里面,一般是先旋转分度再定位再旋转分度再定位重复下去。

网友D:
使用伺服实现分度盘功能,你的目的是实现这个功能。机械分度盘结构复杂你根本用不着了解。

网友E:
我看到台达伺服说明书上就有这分度盘的介绍,不知道台达伺服是否内置这功能,你去了解一下或许有帮助!

网友F(2005-06-25):
你是把它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G:
我公司有做好的分度盘,步进电机驱动,13928428342

网友H:
你跟科比是什么关系? 老实交待!

网友I:
分度盘实际上就是特殊的凸轮机构,分度就是将圆周的运动按固定角度进行周期的分割执行不同的周期运动:或停止或分段速度转动,它可以在主轴保持恒定转速的条件下,而输出可以停止和分段速度周期运行,例如:用于在固定位置停止固定时间进行相应工艺加工后再转动固定角度后再停止。。。这样的周期运动。 一般这样的主轴电机都为固定转速的交直流电机,如果采用了步进和伺服电机完全可以在控制器上利用编程达到分度的功能,而且可随意改变分度。。。

网友G:
我有,为什么不来问我

网友J(2006-12-06):
看看这个帖子,是否是你想找的内容: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08217
圆盘24等分高速精确控制问题

网友K:
分度!不就是分段等距,或不等距定位系统吗!机械,电控均可实现呀!

网友L:
机械加工的分度盘,是一个有刻度360度的精度有不同,可以装夹工件的,可以旋转的加工辅助工具。

网友M(2010-02-25):
分度盘实现圆周的运动,改变分度。那么那家生产?请提供厂家!我QQ:130210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