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救,请教通讯问题!

楼主(2005-05-25):
用EX20的型号,现在需要采集8个模拟量,那么如何把副机的模拟量读到主机中处理? 各位达人帮帮小弟!最好有程序啊!

网友A:
你的系统配置是什么?FROM ,TO 指令啊

楼主:
用RS485进行通讯,把副机中的四个模拟通道中的值 读到主机的D120-D123中去。用FROM,TO,或者,RS,或者MODWR,MODRD,都行!

网友A:
用通讯很简单可以实现,From to 指令是接模拟量的扩充模块时用来读扩充模块值的。程序如下: LD M1002 MOV H86 D1120 SET M1120 MOV K100 D1129 通讯初始化 LD X1 MODRD K1 H1456 K2 LDP X1 SET M1122 读取值 LD M1127 读取完数据处理 BMOV D1050 D120 K4 RST M1127 END 注意:D0通讯地址为H1000,存放模拟量的D为D1110~D1113,地址为H1456~H1459.MODBUS读取回来的数据存放在D1050开始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