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存盘数据浏览”策略浏览数据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5-05-25):
使用 “存盘数据浏览” 策略浏览数据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如果字段的内容超过四个中文字符,后面的字符就就显示不出来了 ,而且,列宽也不能调整,打印的时候也不能显示出后面的字。我看了,最多支持16个汉字,我就用8个。 怎么办呢

网友A:
在组态的时候,点击测试按钮可以调整列宽吧

网友B(2011-08-31):
给位大侠们:

  小弟现在需要做一个组态软件与仪器通讯的例子  通讯协议时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 实现的功能上实时的记录数据 有没有 哪位大侠给个例子 小弟的邮箱是:yan19860823@sina.com

                        急呀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求助

存盘浏览时可以存储大于16个汉字的字符的,并有相关人员测试过可以,字符看不到可能是数据列的宽度不够,可以通过设置指定列的宽度SetColWidth来实现。

网友C:
对:vvvvvxx 关于

给位大侠们:

  小弟现在需要做一个组态软件与仪器通讯的例子  通讯协议时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 实现的功能上实时的记录数据 有没有 哪位大侠给个例子 小弟的邮箱是:yan19860823@sina.com

                        急呀 !!

与支持标准Modbus的仪器通讯,主要是要确定仪器与标准Modbus的一个地址对应关系,根据实际的地址对应在组态软件的设备窗口中添加父设备和ModbusRTU设备,并添加实际对应的通道地址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