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贝加莱modbus rtu通讯协议

楼主(2005-05-25):
请问贝加莱PLC modbus RTU通讯协议的具体的功能码的定义的资料,如何能够获的

网友A:
; --------------------------------------------------------- ; Modbus Function Code description ; --------------------------------------------------------- ; CODE DESCRIPTION In Slave Max Length(number of bytes) ; ------------------------------------------------------ ; 01 : Read Coil Status 0xxxx MB0[x-y] 2000 ; 02 : Read Input Status 1xxxx MB1[x-y] 2000 ; 03 : Read Holding Register 4xxxx MB4[x-y] 125 ; 04 : Read Input Register 3xxxx MB3[x-y] 125 ; 05 : Force Single Coil (Write) 0xxxx MB0[x] 1 ; 06 : Preset Single Register(Write) 4xxxx MB4[x] 1 ; 07 : Read Exception Status ; 08 : Get/Clear Netweork Statistics ; 15 : Force Multiple Coils(Write) 0xxxx MB0[x-y] 800 ; 16 : Preset Multiple Register(Write)4xxxx MB4[x-y] 800 ; ---------------------------------------------------------------------------

楼主:
B&R SH,谢谢你 能告诉我它支持的通讯格式有几种和其具体格式内容,如果用pc与它通讯的话,需要对PLC编程吗

网友A:
不要客气, 我没有深入研究过MODBUS底层的内容。我所知道的是: 1。PCC支持RTU和ASCII; 2。PCC可以做主站(控制变频器),也可做从站(和组态王,HITECH上位通); 3。当然需要简单编程:设置波特率,奇偶校验,站号,地址和变量(PCC是先进的符号化寻址)对应关系等,不需要底层编程(如数据帧的控制)。

楼主:
B&R SH,你好 我初次接触,有些东西我不是很明白, PCC是先进的 符号化寻址,是什么意思,小弟很笨,请勿见笑 还有从那里可以得到它的 应用手册呢,我还想知道它的具体的线圈和寄存器在MODBUS协议里定义的地址, 这些信息都可以知道吗?

网友A:
1。符号化寻址就是按有意义的名称来读取值(比如开阀门,PCC变量为OpenValve),传统的PLC按绝对地址来寻址(比如开阀门,0001)。 2。PCC应用手册?需要购买。 3。根据前面我的回复举例说: PCC 中变量MB0[0],对应MODBUS地址00001 PCC 中变量MB1[2], 对应MODBUS地址10003

楼主:
谢谢,现在明白多了,只是没有接触过

网友B(2011-05-16):
两位好啊 请问贝加莱的X20可不可以通过modbus和labwindows进行TCP通讯

网友C(2013-04-02):
我也在学这方面的知识,学习有个例程来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