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手动和自动用什么指令来实现?

楼主(2005-05-25):
求教,我是初学者,三菱PLC编程序时手动和自动用什么指令来实现?谢谢

网友A:
真是初学者,没有那种指令,在外面装一个旋钮之类的东西,然后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先找本PLC的书看看,把指令熟悉一下,再去找个程序读读,这样的问题就不会提了。加油。

网友C:
不用外部旋钮之类的也可以用软件来实现。比如你在程序中产生一个致命错误,此时CPU转入STOP。那就是手动。要进入自动也很简单,RESET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