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楼主(2005-05-25):
我要从cad的图形文件中提取各个图元的数据 然后加工 采用 automation activex 技术 有一个问题 cad中的各个图元 在 其数据库中是按照 做图者画图的顺序 存储的 我现在只能按照 做图者画图的顺序 依次来提取各个图元然后加工 有没有什么好的算法 可以 使得加工的轨迹最优 (提取的顺序不按照做图者画图的顺序 按照最优的路径来提 ) 图形的遍历我也看了一些 但总觉得不能很好的应用到cad的二次开发当中 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 能给我一些指点么

网友A:
我想轨迹优化需要人为干预吧,是不是应该将CAD图复现到你开发的软件中,然后对图形进行人工干预再确定加工轨迹编写加工代码。现在流行的大的CAD/CAM软件都是这么做的,直接把CAD图作为加工路径的很少。希望能和你交流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你说的意思是 用户用添加选择集的方法确定加工轨迹啊 但是用户使用起来可能不是很方便 (图形里图元比较多时) 我的qq : 36678201 欢迎交流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不能仅仅从软件上去考虑问题,还要考虑工艺。比如说你开发的是数控车床,那你总得设置坐标系起刀点进给量进给速度哪里开始循环加工,哪里该润滑,哪里该换刀包括加工路径如何规划毛坯尺寸多少等等。我想有好多都不是说只要把DXF文件读出来就能得到的信息,DXF文件中不可能有这些。用户使用本来就需要确定这些参数,这些都需要人工干预,也就是使用者选择输入才能解决的。要真的实现自动编程这些都需要输入了。要用户使用方便那只能自己多遭罪,熟悉工艺,做好多额外的工作。

楼主:
我开发的比较简单 是个激光打标系统 其他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具体的工艺我不负责) 就是加工图形的轨迹不是很好确定 要求 能够用最短的路程就能够遍历完图形(激光扫描图形一遍) 我只需要对图形信息进行处理 激光器的控制 参数 比较简单 很好实现,我这个项目涉及到的工艺方面比较少 另外我采用 automation activex 技术 需要读的是dwg 图形 很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大家又做过类似项目的么

网友B:
对于你的题目,我有些疑惑; 有一类是切割,采用矢量方式作图,沿轨迹加工,图形文件的格式是 DWG,PLT,ISO(G代码)等. 有一类是打标,采用点阵方式作图,按垂直,水平扫描方式,扫描线激光亮度调制,进行加工,图形文件的格式是 BMP等. 你完全按矢量方式作图,却要进行打标,与我以前见到的方案不同,使我有了疑惑.

楼主:
激光器的功率不够 只能来达标 老板又要求可以打cad的图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 切割的确定加工轨迹的方法也可以应用到这里来 只不过可能不用考虑比如内切 外切 之类的问题 现在的要求是用最短的路程 遍历完整个图形 谢谢

网友B:
你没必要从 DWG 自己生成切割路线。 很多 CAD 软件可生成 PLT 或 G 代码文件,已有切割路径,遍历完整个图形了,你只需做 PLT 或 G 代码的解释程序。 请看 CAXA,MASTERCAM等自动编程软件。 AUTOCAD 也可生成PLT(HP-GL)文件。

网友C:
买一台激光打标机好了!我见过,很方便就实现了,不过看你们老板有没有那个钱了!

楼主:
不是我不想做的简单一些 可是老板要求的 这种技术以前我们这里没有人采用过 大学的研究 大部分都是这样 越是没有人做过的 越容易出成果 发文章 申专利 之类的 不考虑它的实际应用性 ,越成熟的技术虽然实用,可是无法给你带来学术上面的回报

楼主:
用于切割的加工轨迹 好像与我要求的不太一样 切割的 一般会 先切小圆 然后大圆 如果有外部轮廓的话 一般好像是最后加工 我要求做到 路程最短 不知道哪种算法可以实现 plt文件 生成加工轨迹的又是什么算法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