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以太网方案

楼主(2005-05-25):
本人想组建一以太网,要求: 1.整个区域为30km 2.要求64个plc作为分站 3.要求有上位机(共控机作为远程监控) 请高手给予提供方案.请详细写出选用的硬件

网友A:
1、30km当然使用光纤;但是没有布局如何得到合理的拓扑结构图? 2、你的PLC类型?根据PLC选相应的以太网模块; 3、你需要选什么组态软件呢? ...... 你把问题看的太简单了.

楼主:
我对以太网不是很了解 望大哥们给出方案

网友A:
能否给出更详细的工艺

楼主:
两个分站plc距离要大于500m,采用树性网络

楼主:
分站选用s7-200plc,cp243-1以太网模块

网友B:
组以太网也分组什么样的网络,是冗余的还是简单的.

网友C(2005-07-05):
提醒注意,你必须知道你的最终控制要求,实时性的要求?

网友D:
大家说得都不错,想组一个好的以太网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把各个从站的大概布局给出来,就可以组出一个性价比较高的以太网络。在30KM的距离内,可选的方案:光纤(单模)或11M/24M/54M无线以太网络,主要还是看你对网络速度的要求及对项目投资的要求如何。 有意可以互相学习:QQ492503709

网友E:
要看具体要求。 如果上位机仅是记录和显示用,不作控制,数据实时要求不高,则选用无线方式就可以。 如果上位机作控制,数据实时要求高,则选用有线方式要更好些,光纤环网可以满足更高的可靠。 关键是要选好什么样的网络和协议。

网友F(2005-08-09):
每个PLC配一个HMI,7个HMI配一个8口交换机,合计是:64个HMI,10个工业级交换机,适当数量的24V电源,远端PC直接在IE浏览器访问每个HMI上的换面,进行监控,无需再在PC上安装任何软件。如此配置,即实现了现场操作,又实现了远程监控。

网友G:
建议楼主贴个节点分布图出来 顺便告知实时性要求

网友H:
因为距离较远:30km,所以用光缆或无线的方式较好。实时性要求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I:
你这个初步方案可能是油田的项目(如果是真的).如果只要求数据采集,可选无线以太网比较好点.可以考虑选用OPTO无线以太网系统哦,只要站与站之间的距离不是很远就行.

网友I:
你这个初步方案,也可能是大型分布式水处理环保项目.可以选用美国MDS公司的MDS2710A无线数传电台系统,PLC系统可以配套美国AB/PLC.

网友J(2005-10-10):
http://www.transition.com/TransitionNetworks/Learning/Whitepaper/Popup/IndFig03.aspx 看看这个工业PLC控制方案 http://www.transition.com/TransitionNetworks/Learning/Whitepaper/Industrial.aspx

网友K:
可以考虑用CDMA的以太网路由器做无线连接. 同时可以用带以太网口的RTU代替你现在的PLC+以太网转换模块!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L(2009-09-03):
西门子工业交换机

入门型 SCALANCE X-005非网络管理型 SCALANCE X-100网络管理型 SCALANCE X-200网管增强型 SCALANCE X-300高性能模块化 SCALANCE X-400
过程自动化仪器仪表

温度测量仪表压力测量仪表流量测量仪表智能电气阀门定位器物位测量仪表
工业自动化产品

S7-200可编程控制器S7-300可编程控制器S7-400可编程控制器LOGO!通用逻辑控制模块工业电源智能传感器人机界面-HMIDCS系统西门子工控机IPC工业通讯网络
变频器

Micr.master4系列变频器

------------------
祝君
商祺
北京中轻恒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13号院华杰大厦7B6
电话:(010)62128366/62164588/62164788
传真:62164988
孟先生 邮编:100098 网址:www.zqh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