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压力计如何进行数据采集!急!!!!!!!

楼主(2005-05-25):
各位老师,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数据自动采集的实验,由于考虑到成本,采用的压力计为普通的压力计(输出信号为频率值,通常检测的时候要配一台检测仪进行检测),小弟现在想用鸿格的数据采集卡i-7000系列对压力计进行实时数据采集。但是请教了几位同事,他们说直接把压力计和采集卡连接起来不能监测,因为使用检测仪检测时对压力计产生了一个激发电压,从而能监测到压力计传回的频率信号。   请问各位老师,如果不使用检测仪,怎样才能试验对普通压力计的数据采集呢?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提供宝贵意见,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可以采用压力变送器,直接输出4-20ma信号,这样就可以直接接模块了!这样在上位机上做个程序,可以自动采集压力数据了!

网友B:
你用泓格的I-7080就可以啊!它就是采集脉冲和频率的,需要技术支持,可以致电,北京 82034431,82034432 王先生! I-7080 计数输入 2通道32位计数器 频率输入 100KHz max

楼主:
对上述老师的指点,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