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温湿度计、液位计选择?

楼主(2005-05-25):
欲采购几台 “温湿度变送器和污水池用的液位计”,想请高手指点一下,哪家产品质量比较有保证,且价格适中。我是初次搞这类产品的采购,不知选哪家的好?有经验的朋友请多指导,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你方便打个电话、给我吗?我是厂家!010-62982683-810姜

网友B:
资料已发到你的油箱,请查阅!

网友C:
给我你的电话 我给你联系

网友A:
zai na gongzuo l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另外我还想了解一下液位开关的情况,听说污水池测液位,用液位开关比较好,稳定,不易出故障,且维修方便。不知各位什么意见。谢谢!

网友D:
用射频导纳开关可靠,抗污物粘结。安装简便 HTJ102@163.COM

网友E:
专业液位开关/液位计厂家,产品可在恶劣场合稳定工作。资料以发送到你邮箱。022-26713483 魏

网友A:
一般而言,射频液位开关要比侧装的液位开关贵些,在不允许侧装的情况下,射频液位开关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因为,他是安装在液体上方。用竿或缆与液体接触,。

网友A(2005-07-13):
我公司有种产品,带现场显示,4-20毫安输出。测液位很稳定,只要标定两点(零点和量程)就好了1很简单的!耐腐蚀性能好!您可以来电咨询!!010-62982683

网友F:
浮球液位计比较好用,并且维护也方便!价格也比较便宜,如果您只是想开关控制我认为多点浮球开关就成!

网友G:
有事来我们单位 专业销售西门子--妙声力产品

网友G:
刚忘留电话了 010-878579533/32/30转16

网友H:
请与我联系:欧力赛仪表销售经理 周晓伟 13714712720

网友I:
污水处理用得比较多的应该是超声波液位计。非接触式、维护量低、可靠性高、安装调试方便,使用寿命长,现场超过10年使用寿命的多的是。 射频导纳也不少。

网友J:
大名丁丁 其实 你有个很大的优点 让我佩服 你从来不留自己的联系方式 或者 公司名称什么的 虽然你趋向于推荐西门子的产品

网友I:
没办法,靠Siemens吃饭,就得说Siemens啊。

网友J:
这是实在话 呵呵 改天找你买西门子 可要给个好价格啊

网友I:
我不做销售,给不出好价格。实在抱歉,我倾向做技术,所以给的意见都不大考虑价格,较多考虑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