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5通信时2线与4线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5-05-25):
请问485通信时2线与4线的区别是什么?? 在三菱485BD与变频器通信时四线加地时可以读写,2线时可以写可以读,但读出的数据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 请赐教!

网友A:
4线的是RS422,双工的。2线的是RS485,是单工的。

网友B:
三菱FX2N-485-BD就是4线,难道是RS422吗?市场买的485是2线的,我也不懂,不明白?

网友A:
RS-485可以采用二线与四线方式,二线制可实现真正的多点双向通信。 而采用四线连接时,与RS-422一样只能实现点对多的通信,即只能有一个主(Master)设备,其余为从设备,但它比RS-422有改进,无论四线还是二线连接方式总线上可多接到32个设备。 RS-485与RS-422的不同还在于其共模输出电压是不同的,RS-485是-7V至+12V之间,而RS-422在-7V至+7V之间,RS-485接收器最小输入阻抗为12k欧姆,RS-422是4k欧姆。RS-485满足所有RS-422的规范,所以RS-485的驱动器可以用在RS-422网络中应用。 RS-485与RS-422一样,其最大传输距离约为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s速率以下,才可能使用规定最长的电缆长度。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100米长双绞线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s。 RS-485需要2个终接电阻,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在矩距离传输时可不需终接电阻,即一般在300米以下不需终接电阻。终接电阻接在传输总线的两端。 -------------------------------------------------------- 你可以下载资料慢慢看: http://www.emouze.com/cgi/download.pl?df=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pdf

网友C:
RS-485理论最大传输距离约为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s速率以下,才可能使用规定最长的电缆长度。 485通信和别的芯片不同是 A-A B-B 通信,没有主从之分, 很像我们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行内叫做485总线。 现在的485芯片在应用上已经不用终端电阻了,或者说很少使用,因为加上反馈电阻后,系统功耗加大传输数据性能没得到明显改善! 通过实验分析加电阻传输性能稳定性增加,我们可以采用屏蔽传输线传输数据!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我现在使用FX2N-128MT PLC,FX2N-485-BD与触摸屏通讯,编程口用SC-09与电脑组态通讯,我想电脑使用RS232转RS485后与触摸屏同时使用FX2N-485-BD(4线)口,不知是否可行?请指教。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朋友,基本上搞清楚怎么回事了!

楼主:
485BD上将RDA,SDA并起来,RDB,SDB再并起来的两线。如果光写的话单SDA、SDB两线就可以了!

网友C:
翼天说的没错 使用FX2N-128MT PLC,FX2N-485-BD与触摸屏通讯,编程口用SC-09与电脑组态通讯,我想电脑使用RS232转RS485后与触摸屏同时使用FX2N-485-BD(4线)口 最好进行实际实验 在需要的场合里进行实验

网友C:
读出数据不对 最好检测程序 线路 如果工作环境有很强的电磁干扰是不行的 加屏蔽线! 我以前做的系统没加屏蔽结果数据总是不对 紫外线很厉害! 在焊接的场合很容易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