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单作用的执行器失信号保位

楼主(2005-05-25):
最近市场上有没有失信号保位的阀门定位器出售呢?如果没有的,我该如何实现单作用的执行器失信号保位呢!

网友A:
不好做,如果是数字量的还好说,可以达到故障保持,模拟量的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没有失信号保持的定位器,不过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有的阀做成失信号全开。有是失信号全关。重要地方就加一个旁通,一路全关另一路马上动作。

楼主:
能否从气路解决这个问题呢,定位器吗就是通用的?

网友C:
能不能在定位器进执行机构的气路上加一电磁阀,如果是DCS控制的话,做一程序当电流输出小于3.8mA时自动关闭电磁阀

网友D:
定位器+保位阀不就可以做到了么

网友E:
装定位器和保位阀,在保位阀的气源输入端接停电停气阀,定位器和停电停气阀串连,可以达到停电停气保位. 我们可以提供停电停气阀产品,参数如下: 1 供气压力1.4Bar-8.0Bar 2 电流>4.1mA时供气 电流<3.9mA停气 3.9mA<电流<4.1mA,保持原状 3 供电4-20mA,负载电压6.4V,负载电阻320欧姆 4 响应时间<50mS 5 压电阀控制,16*2LCD字符显示,可以显示电流可阀开关状态 6 和定位器串连使用,不需另外布线 7 安装要求4-20mA电流信号要能带15V负载以上 8 串联的定位器负载电压不得大于8.5V 留邮件发资料给您! 025-84304933/85407644

楼主:
koso_wx@163.com

网友F(2008-01-21):
我的邮箱是crong3000@sohu.com, 我对崔先生的停电停气阀比较感兴趣,最近有个项目急需此功能.

网友G(2008-02-20):
我的邮箱是zyj710919@126.com, 我对崔先生的停电停气阀比较感兴趣,能否发一些详细资料过来,非常感谢。

网友H:
换个作用的执行机构气缸器,很便宜的

网友I(2009-09-08):
我们单位有带复位功能的电气阀门定位器产品,有要的清将具体技术要求发到夏工邮箱:tj_xyh@126.com

网友I:
我们单位也有断信号保位的定位器产品,智能的,安装使用很方便,不附加任何元件,请将具体要求和应用技术参数(气源,执行机构,阀门,故障-安全处理等)发过来,我们会帮你推荐型号。

网友J:
如要实现这种状态就要加保卫阀了。一般是双气控可以实现。

网友K(2009-11-09):
是的, 只要用双电控或者气控阀门就好了, 简单低成本

网友L:
hai,把它修改成不带弹簧动力源复位的不就可以了吗,让后断信号就断气源加一路电磁阀,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