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RMCK201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5-25):
我要用IR公司的IRMCK201控制伺服电机,因为是初学,手头资料也有限,有很多东西不明白,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二. 1 如何设定启动转矩与工作转矩,是否可以自动变更转矩,只能修改Current Loop Gain和Speed Loop Gain函数,每次运行来变动吗?Current Loop Gain和Speed Loop Gain函数分别在什么时候起作用,我实际操作,修改速度环路增益效果明显,修改电流环路增益感觉不明显。   2 提供了两种控制模式,但是我按照说明在函数Configure Motor函数中设置SpdLpRate为0,设置IqRefSel为1使IqRefW使能,转为转矩模式,实验结果转矩模式不起作用,电机无动作。资料中说转矩模式依靠外部信息,外部信息指的是什么?   3 启动角度函数如何使用,如何定义初始主轴位置?配置文件中最后一项Commutation Information是定位主轴位置,测量得到,它直接影响Starting Angle,我试着改动一些值,但经常会出现电机无动作、启动时有震动或者失速、有错误产生,但不知原因,不知如何定义主轴位置.   4 板子掉电时,最后LED红绿闪动,这种显示是否正常?   5 读写EEPROM如何使用,我试着写过,但用配置软件运行时却和写进去的速度不一样,不知为何?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A(2009-01-04):
你提的问题我也想知道,还望高人指点啊

网友B:
个人以为这是一个很没有性价比的过时方案

网友C:
此方案在家电上还可以用,在工业方面,可以说没有价值;

看你的提的几个问题就知道你自己几乎没有仔细去研究201芯片。

网友C:
顺便:201是没有位置控制功能的,必须自己写位置环程序。

网友B:
用在家电上性能和功能也许尚可,不知是否具有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