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MCGS中工程文件加密问题?

楼主(2005-05-25):
我用MCGS搞了个项目,生成了一个工程文件,当我发现,当用户机上安装了客户运行专用版时,我做的工程文件可见,那个文件如何加密?

网友A:
打开文件,选择“工具-工程安全管理-工程密码设置”直接输入新密码就行了

网友B:
是滴,在菜单栏里单击"工具",单击下拉菜单中的“工程安全管理“——工程密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