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插入式连续液位计

楼主(2005-05-25):
大家有没有用过电容插入式连续液位计,有那位大哥用过说几句!??

网友A:
是不是 那种靠电容极板固定,靠液体填充电容极板空间引起电容量变化 对应液位变化的连续液位计????

网友B:
是这种液位计,效果还行,但是绝缘介质就不行了,好象就得用导纳的了,

网友C:
此话差矣。它不仅能测液体,还能测粉状物,有种L303e码射频物位计就可以。性能就不错。

网友D:
电容液位计好用啊,据我所知,射频导纳液位计好象就是电容液位计的改进,准确说叫电容物位计,测量液体、固体的料位都可以的

网友A:
很好用! 我设计使用过,但是最好做线形分析 线形拟合要做好! 可以测量绝缘的液体,粉状固体, 不能测量导电液体,得换别的液位计!

网友E:
我这里有产品资料 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发到我的邮箱里 我到时候把资料发给你

网友B:
哈哈 请大家确认一下,射频电容的可以测量绝缘的介质? 蜡油(液态绝缘介质)请确认! 因为所谓电容就是靠探杆和灌臂之间的电容量来测量的啊,

网友C:
即使罐体上塑料的 ,玻璃钢的也可以测,产品上会带有一根辅助电极

网友F:
液位计的绝缘电极同周围(如料仓壁)形成电容的两个电极,当液位变化,电容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变送器将变化信号放大转换为我们需要的输出信号。

网友G:
那位大哥有着方面的资料请发给我,xpfdlyl@163.com

网友H:
射频导纳物位计可测量液体和固体粉末,是射频电容的升级产品。专业厂家 需要资料与技术确认与我联系 022-26713483 info@tjoke.com

网友C:
上图是一种外形还有其他的,我下次传!!

网友I:
学习123说得对。这种液位计主要是利用压力使电容两极板间的距离变化,从而改变电容值的,然后再输出标准信号,我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C:
图片上的 产品e码射频物位计,其采用射频技术和微机技术解决了传统电容式物位计温漂大,标定难,怕粘附的难题,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液体固体物位及界面的连续测量,是其他类型的物位计无法比拟的.   基本原理   当夜位传感电极安装在容器中时就构成了一个电容器,电极的金属棒(测量电极)作为电容器的一个极板,容器壁(注:如容器壁为绝缘材料,则应深入另一个电极,称之为参考电极)作为电容的另一极.当物位上升时,平常包围在两个极板间的空气或其它气体由具有与其不同介电常数的被测物料取代,这样因为极板间 介电性 的变化而引起 电容量 发生改变,射频电容物位计通过33.3KHz的射频电路检测到这种电容变化量并转换成线性电流输出或开关量输出。    请看下回分解!!!先忙!!

网友B:
呵呵,你所说绝缘只是相对的绝缘,真正绝缘体加辅助电极好象也不行。

网友J:
目前,测物位\液位效果最好的还是射频导纳;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液体固体物位及界面的连续测量,防挂料.

网友K:
发个资料过来可以吧,qq426346533@163.com

网友L(2005-06-26):
电容式的确可以用。但是一般要到现场去调试,介质的性能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否则误差很大,不准。射频导纳性能要优于电容式。但价格要贵些。

爱用FLUKE!

网友:
我公司也有怎么个东西,很不准确的啊,也可能是测量物料的问题(50度的熔点)老是出现假液位。我们的处理方法是用蒸汽兹表壳下面的地方,一般液位都会变化(很剧烈的呢)

网友C:
to昊志: 请举例说明一下好吗?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to 爱用FLUCK!: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量程?三线制的?带液晶显示吗?

网友C:
可以这么说.我说的 这个物位计,我们已经用来测水泥罐中的水泥的料位,水泥是绝缘的!!我们也用他来测水位,水是导电的.当然,在测水时我们用绝缘电缆来解决导电问题!!

网友M(2007-05-22):
我们单位用AMETEK的508-4X的液位计测量油水界面的,经常出现假的液位,液位显示在一个固定值没没有大的变化,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谁知道怎么处理,告诉一下好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