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的二次输出电压

楼主(2005-05-25):
大家好!我选用了一款24V电源模块,INPUT:DC220V(来自直流屏),OUTPUT:DC24V(供给各种电力模块用)。现场接线是:输入接DC220V(来自直流屏+极对地为+110V,-极对地为:-110V)。输出DC24V(用示波器测量)很稳定。但+极对地(柜体)为:0V,-极对地(柜体)为:-24V。请问这样正常吗?

楼主:
补充说明:直流屏的逆变器输出PE接到柜体,而柜体和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接在一起(变压器双重接地),到自动化柜里头,电源模块的INPUT/PE端子也直接接柜体,但OUTPUT没有PE端子,故只有一对24V端子接到用电设备上。但现场我有好几套同样设备:只有一套是:输出“+”极对地0V“-”极对地-24V。其余几套都是:“+”极对地+24V“-”极对地0V。 敬请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那种现象是正确的?或者有什么改进措施?

网友A:
好几套同样设备,只有一套不对,你把它打开看看OUTPUT的“+”极“-”极有没有标差呀

楼主:
您看是不是输出回路的“-”极有一点接地了(柜体)?现在设备运行中,不能停电检修!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