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与人机的通信

楼主(2005-05-25):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 PLC 与人机的通信,PLC端应怎么写程序或梯形图.

网友A:
如果你的PLC在实际控制中不需要改变里面的数据,你当然可以不用人机介面,人机介面所需设置的是相对应的PLC数据寄存器或是位元件以各种图形或是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网友B:
不会吧。你没有作过吗?和普通的梯形图一样。只是控制的点你去看响应的中间继电器(m*.*)。

网友C:
PLC在实际控制中不需要改变里面的数据,只需设置人机介面里一小段

网友D:
To:各位楼上 能给一份简单的程序让我参考吗? 不胜感激!!!!! jianluo1982@126.com

网友E:
这还和你使用的人机有密切的关系,但方法差不多,就是修改人机和PLC通讯寄存器的内容来控制画面,再在画面中输入数据,而这些画面一般都是用人机界面专有的画面制作软件来生成,所以核心是在PLC程序中控制通讯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F:
用根通讯电缆就能通讯吗?要不要设置一些别的东西.

网友B(2007-08-28):
你说的是软件设置,不同的HMI和PLC的通讯是不一样的。
首先是通讯设置,然后是HMI和PLC通讯时使用的一些中间变量。
一般PLC中就有相应的介绍。
一般HMI也有一些介绍,
我的建议是你查找一些相关PLC 的资料,HMI一般是通用的。

网友G:
三菱的我用过!什么也不要写啊!PLC和人机界面都要编程啊!

网友H:
台达+西门子,两边都要编程,PRO-FACE+西门子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