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便频器设置中的第2加速时间和第2减速时间

楼主(2005-05-25):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变频器设置中第2加速时间和第2减速时间与第1加速时间和第1减速时间有什么区别?加减速时间s曲线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就是可以做两种设置啊,有不同的代码对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需要,使用外部开关量切换这两个加减速时间,使在不同的工作状况下加减速时间不同。 变频器常会这样用,所以这是所有变频器标配的软件功能。

网友B:
对的,只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下的不同参数设置而已!!!

网友C:
一般情况下,第二加减速时间还适用于多段速自动运行时,与设定的第二速度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