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 c200plc报警指示灯亮,何故?

楼主(2005-05-25):
OMRON C200PLC接通电源报警指示灯就亮,此时输入输出点都没接,不知何故?

网友A:
你得给他输入一段带END的程序,又或者PLC的电池电压太低。

楼主:
谢谢,不过程序是原来编好的,一直在用,而且换了一个CPU还是一样。

网友A:
是哪个灯亮,是闪亮还是长亮?

楼主:
是ALARM指示灯,常亮。

网友A:
极有可能是硬件故障,着重检查I/O模块,我以前碰到一台CPM1A就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