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05-05-25):
西门子PLC CPU226 通讯口为什么总是是找不到呀 有谁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A:
看看PC机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楼上说的好,如果你的机器装有别的PLC编辑软件,也有可能占用同一端口。我以前碰见过。 解决办法:先把端口停用,然后启用。注意,不要重启机器。然后再打开SETP7 WIN32就行了

网友C:
通讯口烧了也没准

网友D:
to:起跑先生,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啊

网友E(2006-02-09):
硬件方面:通讯线是否是正品的?首先确认通讯线是好的,可以那到别的机子上试.
通讯线是好的,再确认226上的口是否是好的,有两个可以随便使.
软件方面:如果硬件没有问题,检查一下com口的设置.

网友F:
com口的设置正确吗?

网友G:
如果你曾经试过PLC是行的。那么就根据上面的提示检查。
如果是新接手的那么可能PL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