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两台EX20主机如何通讯及定义地址

楼主(2005-05-25):
江湖救急!!!怎样实现两台EX20的主机的RS485之间的通讯,还有它们需如何设置,D1110~D1113以及I/O地址怎么定义及读写.最好有程序说明之.特急!!!高手援助,改天请吃饭!!谢谢!!!!

网友A:
台达PLC内部D装置的起始地址为H1000,D0,对应H1000,D1对应H1001,依次类......D1110~D1113则对应H0456~H0459. 范例:将Slave PLC 中D1110~D1113的数据通过R485通讯读到Master PLC的D100~D103寄存器中 LD M1002 MOV H86 D1120 SET M1120 MOV K100 D1129 通讯初始化 LD X1 MODRD K1 H1456 K2 LDP X1 SET M1122 读取值 LD M1127 BMOV D1050 D100 K4 读取完数据处理 RST M1127 END

网友A:
修正筆誤:D1110~D1113则对应H1456~H1459.

楼主:
谢谢YANGYAFENG老师,THANK YOU,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