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助关于wincc连接excel

楼主(2005-05-25):
求助各位,请问在wincc里怎么设置才能动态连接excel啊?在wincc和excel里分别要怎么样设置呢?这个我不怎么懂,求助各位具体一点好吗?先谢谢!:)

网友A(2005-07-05):
V6.0可以用VBSCRIPT创建一个excel对象,应该能实现和excel的数据交换,具体的要自己编程,可参考VB和excel的连接。

网友B:
你仔细看WinCC中的在线帮助,可以通过DDE通讯传输数据,WinCC为服务器,excel为客户,按步骤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