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intouch连接excel

楼主(2005-05-25):
求助各位,请问在intouch里怎么设置才能动态连接excel啊?在intouch和excel里分别要怎么样设置呢?这个我不怎么懂,求助各位具体一点好吗?先谢谢!:)

网友A:
如果在机上只需在Execl里写=VIEW|TAGNAME!'ActualTagname'。 ActualTagname是你要查询的标记名。 如果使用Wonderware NetDDE进行联网,则必须以节点名开头,例: \\NodeName\VIEW|TAGNAME!'ActualTag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