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样例工程

楼主(2005-05-26):
请问一下那个水位控制系统的样例工程,在报警的设置中,在报警信息浏览构件属性设置中把报警信息来源中的对应数据对象改为液位组,为什么说数据对象液位组的类型不对,没有报警属性,这可是样例呀

网友A:
你如果装上应用软件会,他会带有样例工程的

网友B:
报警信息来源 只能是字符型的,下面是帮助中的信息: 报警信息来源:和字符型数据对象建立连接,该数据对象的值为其他数据对象的名称。运行时,构件通过该对象的值来确定需要显示或打印哪些数据对象的报警存盘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