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搞糊涂的问题

楼主(2005-05-26):
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也是被它搞糊涂了。不知到底那个说法是对的。 我在两本书上见到不同的说法:是关于星-三角形降压启动的。一本书是这样讲的,当电机启动是星形启动KM1 KM2接通。(U1 V1 W1)三相接KM1电源侧,U2 V2 W2 接KM2,KM2一侧短接(相当于用连接片连接一样)。过一定时间就三角形启动,KM1 KM3接通。(U1 V1 W1)三相接KM1电源侧 (U2 V2 W2)三相接KM3.KM3也连接在KM1输出端电源上。 而另一本书上的说法确与这个相反。当电机启动时,星形启动KM1 KM3接通,(U1 V1 W1)三相接KM1电源侧,(U2 V2 W2)三相接KM3.KM3也连接在KM1输出端电源上。过一定时间就三角形启动,KM1 KM2接通。。(U1 V1 W1)三相接KM1电源侧,U2 V2 W2 接KM2,KM2一侧短接(相当于用连接片连接一样)。 不知两个那个说法错了。 到底降压启动是先星形--三角,还是三角--星形。星形,三角形的电路边连接是怎样的,请大家在这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这不是“嵌入式系统论坛”应讨论的内容,特此转出。

网友B:
星三角启动仅限于额定电压380V,接法为三角形的电机 电机启动时,先是星形连接,这样电机的绕组相电压为220V,相当于降压了(电压低的好处就是限制了启动电流,但转距会成平方下降),当电机运转起来以后绕组该为三角形接法,此时电机的绕组相电压升为380V,启动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