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ADAM4570和5000-485的通讯

楼主(2005-05-26):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的设计是研华ADAM4570作为RS485与以太网的转换器和ADAM5000/485连接,能发点资料过来吗?我 的邮箱是linjijian1983@163.com谢谢!!不甚感激!!我在研华下载的测试软件,测试不通呀?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其他的设置,比如IP要设置吗??请指教!!恭候各位大侠的佳音!!

网友A:
adam 5000中的程序运行起来没有?如果接线和设置没问题的话,那么应该就是程序的问题了,5000系列的模块里一般都有一个仿真的程序,可以用来设置它的工作参数,但是如果需要做数据采集,就得自己编一个小程序。我没用过5000,不知道5000是不是这样.

楼主:
谢谢你,5000/485不用编程的,接线也没问题的,就是485连线,很简单的。主要是ADAM4570要设置虚拟串口的,我不知道如何设置,请指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