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roface 求助,急!

楼主(2005-05-26):
请问PROFACE 使用熟练的XDJM, 我想将PROFACE 中的时钟传送到PLC里,请问在哪里设置? 如何操作呢? 谢谢啦!!!

网友A:
请问老兄,能不能把你的 PROFACE 编程软件给我一份!!! 我将不胜感激!!! E: ytfzzqb@126.com

网友B:
你是那里,我可以帮你

网友C:
好像PLC的可以送到触摸屏里,倒过来,没听说过

网友A:
触摸屏也有时间设置的,LG的PMU730TT我就用过。 胖旁老兄,我是哈尔滨的

网友D:
如果是直连的话 用LS0005应该可以的

网友E:
FRO FACE 的时间好象只能在T/P上显示吧,和PLC不相干,如果哪位知道可以的话,不妨帮忙!

网友F:
其实GP有个系统区是直接和PLC直接交换数据的,时间也包括在这些数据里面。一般从PLC的内部寄存器的的第三个地址开始连续四个地址。比如西门子的S7-200,VW2里面的就是年的数据,依次下去是月,日,小时分钟,前三个地址都是两位BCD码,最后一个地址是4位BCD。 所以你不用任何传送,直接应用就可以

网友G(2005-06-25):
是的,是的,proface与PLC通信,一般都直接占用了前20个数据寄存区,其中就有日期的,PLC可以直接使用,不用任何传送

网友H(2005-10-05):
我是菜鸟 可以请教一下吗? 一般将PROFACE 中的时钟传送到PLC里有什么实际的应用吗

网友F:
可以用于没有时钟的PLC

网友I:
俺也没用过。要不然肯定告诉你,嘿嘿

网友J:
这个很简单

网友K:
有必要吗!PLC 都是自带时钟信号的哦

网友D:
楼上的话有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