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重复精度

楼主(2005-05-26):
哪位知道步进电机重复定位精度是多少,或取决什么因素?我们一般知道带一根丝杆、螺母轴的运动重复精度是多少,但有谁知道电机本身过来的重复定位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A:
步进电机在允许的速度的精度都可能达到很高,特别你用的驱动器是高细分的。

楼主:
但如果没有编码器反馈,精度总是有限的,它取决于什么因素呢?高细分后它又能达到多高的分辨率?

网友B:
电机本身的重复定位精度?--好象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指标,最多也就有一个静止角度误差的指标,这是一个机械模具和生产工艺造成的步进电机的误差。采用高细分驱动器以后,通过系统控制可以提高定位精度,同时分辨率也提高了。现在有2相和5相都可以做400细分的驱动器。不知道lhlh是什么场合应用步进电机系统,精度要求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