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指令MLPX(OMRON)

楼主(2005-05-26):
大家谁比较熟悉MLPX(OMRON)这个指令啊,需要大家给指点指点!先谢谢了啊

网友A(2007-03-04):
就是啊,计数器可以作它的源通道吗?

网友B:
MLPX S K D
S-转换数据源字
K-控制字
D-转换结果输出字

假设S:D1000=&15,K=#0000,D:W100
则执行
MLPX D1000,#0000,W100后,
W100.15=1,其他位为0

D1000=0,则W100.00=1,其他位为0
D1000=1,则W100.01=1,其他位为0
...

D1000=15,则W100.15=1,其他位为0

明白了没有?

网友A:
S-转换数据源字   计数器可以吗?不经转换。

网友C: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xues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