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格士的74排量变量柱塞泵发热问题

楼主(2005-05-26):
在系统冲洗中有台威格士的74排量变量柱塞泵,在运转不到半小时,温度高,手在上面放不住。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种泵没用过,不过发烫就是有摩擦啊。没有噪音嘛?用听棒听听有没有异常声音啊。

网友B(2006-06-28):
我们单位也有台威格士柱塞泵有同样的故障,如果你们谁有好的解决方法请回复/
E-mail:sunxin1980@sohu.com

网友C(2006-10-29):
泵体发热可能是系统油液比较脏,造成摩擦严重。
还有就是泵的一些可调节参数没有设定好,比如设定的压力太低,而泵一直处与溢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