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最省程序来达到一个按钮控制2个电机?

楼主(2005-05-26):
各位达人 要用一个按钮达到控制开/关,只要用一个ALT就可以实现 可是如果是一个按钮X0控制2个电灯,按一下Y0 灯亮,再按一下Y1 灯亮同时Y0灭,周而复始 一定要用M继电器吗?如果是, 我想知道用SET /STL要怎么写能达到最省程序?

网友A:
这个并不是很难,用一个整除指令就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苹果, 我的做法是在产生一个PLS M0后,侦测断电器M1,如M0 M1 就启动Y0再RST M1,同理启动Y1 后SET M1 或是,我想用一个计数器C0 K2,每次PLS脉冲后,C0+1 根据判断C0来启动Y0或是Y1 不知道是不是合理 如果行,怎么用SET/STL写能省程序?

楼主:
突然想到苹果的整除会是一个好办法 如果用整除,就能求余,就能根据不同余值来调动不同的动作 就可以达到一个接钮有多个动作,程序还简单 有哪位达人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其实,这个都不是很男,你有电话吗,我打过去

网友A:
你可以拨打 我的电话025-84661729。和你研究一下!

网友B:
直接用ALT 交替输出就可以,很简单的,程序没几步.

网友A:
FLYING HEART: 你好,ALT交替输出这个功能,什么PLC上有啊.我以前没有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