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ADAM4017+在现场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05-05-26):
请问高手,研华的ADAM4000系列模块能够安装在室外吗?如果现场仪表与控制室相距甚远,想直接在仪表附近安装ADAM4017+转换成485后再远传,请问该模块能正常工作吗,比如冬天温度在零下的时候,需不需要考虑防爆的问题?谢谢!

网友A:
需不需要考虑防爆问题,应该问你啊,关键看你是在什么场合下面使用,零下温度是多少度呢?我不太清楚adam的,但是icpdas的模块是有温度范围的,呵呵

楼主:
我是想问ADAM模块对工况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哪位高手用过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B:
研华的ADAM4000当然能装到室外,但它不防水的啊,该加箱子还是要加啊。对工作温度当然有要求,和普通工业品一样,研华资料里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