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的变频器跟普通变频器有何差别

楼主(2005-05-26):
在变频器的使用过程中,矢量控制有何意义,在一般电机控制使用过程中有没必要使用矢量控制。 拜托各位大虾,给点建议 先谢~!!

网友A:
所谓矢量控制是按照直流电动机的调速特点,使异步电动机的转速也能通过控制两个互相垂直的直流磁场来进行调节。目前,矢量控制主要有两种:(1)是带速变反馈的矢量控制,(2)无反馈矢量控制; 就因为矢量控制是按直流电动机的调速特点为蓝本,故较普通变频器优势非常明显!

网友B:
应该说:只要能用矢量控制,应该尽量用矢量控制。 当然,最终用什么,综合考虑性能和价格。 为什么要用矢量控制?牛顿定律说得很清楚:F=ma,加速度来自于外力的变化。控制电机的速度,控制的就是力(旋转的时候是转矩)。矢量控制的目标是直接控制转矩。 采用矢量控制,比VF还有一定节能空间。

网友C:
PLC控制的多用矢量控制,单板机控制的少用。

网友D:
楼上的再读几年书吧,第一次听说“PLC控制的多用矢量控制,单板机控制的少用”,不知道是哪位大爷发明的?

网友E:
矢量变频器主要用在启动力矩较大,对电机运行的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系统中,如起重机,电梯,数控机床,纺织机械,橡塑机械等.普通型变频器主要应用在风机,水泵和负载较轻的机床等场合.

网友F:
如果在使用变频器的过程中,连矢量控制的优势都不知道,或者说您根本没有碰到通用变频器所无法使用的问题。这就说明矢量控制对您而言不是必须的。 基本同意楼上的观点。 实际上,通用变频器可以满足70%的需要。但矢量控制不仅在低频力矩、稳速精度方面优于通用变频器,其运行稳定性也好,变频器的制造成本也不需增加。所以未来是趋势,但并不说明必须使用。 顺便提及:我司已有全系列化的矢量控制产品出售,完全自主产权、民族品牌。

网友G:
基本同意楼上的观点。我们就是四方变频的代理商在青岛

网友H:
四方变频 诸葛连弩我很同意你们看办,你们是那里的?????

网友F:
楼上的朋友,我是深圳市四方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员工,商务电话:0755-26606885。

网友I:
支持!!!!! 根据负载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网友J:
请问.变频器可能否让单相异步电动机完成往返运动..

网友K:
To 原之星: 凡是有内部定时器的变频器都可实现往返运动。我泰格动力(Tigerpower)公司代理的德国Vectron变频器具有内部定时器外,还有位置控制,高精度同步控制,流量控制等等功能,控制方式有磁场定向控制,力矩控制等等。往返索运动实在是小case. 商务电话是021-54902218-815, 李先生。我的邮箱是sohuling@sohu.com

网友G:
我是青岛的一名从事多年变频器.低压电器销售的业务人员.手里有上百家山东省的客户信息,一直想自己单干但找不到一家理想的性价比好.服务好又能提供免费样品和产品资料的产品厂家让我好推荐的。苦恼呀!

网友D:
楼上找到这样的厂家了吗?如果找到麻烦您赶紧告诉我一声,谢谢您了,我对这样的企业也望眼秋水!恐怕只能在梦里依稀见过!

网友F:
至:原之星: 单相电机是不能实现往复运动的。火凤凰的回答会将您引入误区,变频器的频率的往返调整是小CASE,但对单相电机的运行却是大CASE。原因如下: 单相电机内部一般存在裂相电容,该电容是形成旋转磁场的必备件。也是单相电机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裂相电容必须在足够的电源频率下才能正确裂相,单相电机的设计是按50HZ设计的。频率过低会完全失去裂相作用。电机不能稳定运行(极度椭圆形磁场)或根本不能运行。一般20Hz以上,单项电机才能勉强实现变频调速。20Hz以下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F:
至suijingang、西楚霸王先生。 您可以与我公司联系,希望不会让您失望。商务电话:0755-26609885。 可以直接找我:找工控网中的四方变频。我觉得我们应有合作的可能。 我司济南办事处:0531-83197197,田先生

网友D:
历来价廉物不美,物美价不廉,千古不变的真理,垃圾我不做!

网友A:
to:sunjingang 我给你留过言,010-82685611 王等你电话!

网友F:
西楚霸王先生: 您的看法正确,但觉有点偏激。总趋势如您所言,俺没有不同意见,但性价比总有不同。也未必贵的就一定好,贱的就一定差,倘若真的如此,买卖就简单多了,也不用如此伤脑经的挑来选去的。根据自己的腰包随便挑一样就行。

网友L:
想法都这样偏激,我们的工控产业算是没希望了,可悲可叹可怜。

网友M:
民族品牌需要保护,自己要看的起自己,洋品牌不见得一定好,我公司用的西门子6SE70系列的变频器就经常坏

网友D:
四方变频:实际上真的如此,买卖就应该如此简单,中国人讲关系学,所以老外到中国的第一堂课就先上关系学,就因为关系二字才使得我亲爱的祖国弄到如此地步,到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一美圆一双的皮鞋、整天不思进取,剜破脑门找关系,降价、降价、降价、为什么中国人在西班牙、俄罗斯、伊拉克货物被焚烧、扣留、人被拘,现在变频器已经卖到22KW 3000元钱的地步,我看国内这种现状也差不多了!

网友F:
楼上,很理解您的感受,也深有同感,但我比您乐观一点。我认为事情总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会永远如此,否则我堂堂华夏民族岂不要绝种?总有人不同流合污,真心实意的想作点事情,但很遗憾,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让很多用户很难区分好坏,也使得一些有志于行业发展的人举步维艰。因为国产品牌的现状,以形成:无论质量好坏,一律打入低价劣质产品之流的局面。甚为痛心,然也无力。这种现状不能埋怨用户。 中国人应该支持民族品牌,我们应该向韩国人学学:对外多一点骨气,对内多一点宽容,虽然您宽容的对象也许并不争气。

网友L:
应该多反省一点自己,问问自己为国产工控的发展做了些什么? 不错,我们的国产品牌确实不如洋品牌,如果因为这样我们就拒绝国货,那我们永远就没有出头的日子,最后我们连这种垃圾产品也没有能力生产,我们中国人就只能任人宰割。 任何一个洋品牌有力的支持者或使用者,我认为都没有资格指责任何国内变频器厂家。至少:这些厂家在努力地生产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在不断进步,这是国产变频器十几年发展的成绩,可是你呢?你又做了什么?你是在用人民币去换取别人的东西。 不是说所有的使用者都应该使用国货,也可以有批评,但不要指责和谩骂,更不要贬低和嘲笑,我们的厂家需要自尊、更需要鼓励。特别需要广大使用者的大力支持,没有客户的支持,就没有国产变频器的今天。 强烈倡议使用国货,委屈一点自己,支持民族品牌。

网友A:
开拓变频,民族精英! 大功率至500KW 010-82685611 真正适合国人

网友D:
四方变频:韩国人有骨气,但是韩国人很少做垃圾!我佩服!IGBT1与您是一家个吧!

网友F:
应该是一家的,可能是头头。

网友F:
韩国人的现代车也好不了哪里去,但人家还是用,我们就不行了。

网友N:
最近有很多国产变频厂家宣传推出无感矢量控制变频器,本应是快事,但其中不乏滥竽充数者,实在有违商业道德,关于矢量控制的原理难以简单说明,此处仅介绍一些简单判别方法:     1。无感矢量控制的低频力矩远大于控制,但决非以用手抓电机轴是否能握住所能判别,事实上,V/F控制只要有足够电流,轴上也能输出一定力矩。     2。无感矢量控制必须有电机的最基本参数(电即额定电压、电流、转速、频率、定转子电阻等。)。     3。无感矢量控制变频器一般有通用V/F控制和无感矢量控制两种控制方法的选择参数。     4。无感矢量控制无论在任何频率下运行,只要电机空载,输出电流一定为电机空载励磁电流(大约为电机额定电流的3/1左右),这一点与V/F控制有本质区别(V/F控制在低频时为获得足够力矩,即使在电机空载时电流也很大这会导致电机发热)。     5。无感矢量控制不需要“转矩提升、V/F曲线选择”这样的参数,如果电机空载,变频器在1Hz运行时改变“转矩提升”参数的设定值,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会相应变化,即可判定变频器为V/F控制。     6。在低频1Hz运行,大幅度改变电机的负载,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如果没有相应的大幅度变化,则是V/F控制。     方法4~6是区别无感矢量控制与V/F控制非常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没有例外的确定性的结果,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还有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的精度高于V/F控制!

网友O:
矢量控制及向量控制 向量控制是通过向量坐标电路控制电动机定子电流的大小和相位,以达到对电动机在d、q、0坐标轴系中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控制,进而达到控制电动机转矩的目的。通过控制各向量的作用顺序和时间以及零向量的作用时间,又可以形成各种PWM波,达到各种不同的控制目的。例如形成开关次数最少的PWM波以减少开关损耗。目前在变频器中实际应用的向量控制方式主要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向量控制方式和无速度传感器的向量控制方式两种。    基于转差频率的向量控制方式与转差频率控制方式两者的定常特性一致,但是基于转差频率的向量控制还要经过坐标变换对电动机定子电流的相位进行控制,使之满足一定的条件,以消除转矩电流过渡过程中的波动。因此,基于转差频率的向量控制方式比转差频率控制方式在输出特性方面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控制方式属于死循环控制方式,需要在电动机上安装速度传感器,因此,应用范围受到限制。    无速度传感器向量控制是通过坐标变换处理分别对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然后通过控制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电流辨识转速以达到控制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的目的。这种控制方式调速范围宽,启动转矩大,工作可靠,操作方便,但计算比较复杂,一般需要专门的处理器来进行计算,因此,实时性不是太理想,控制精度受到计算精度的影响。

网友P:
都是高手

网友Q:
shl先生: 你的贴子好象是引用本人2004-11-27的贴子哦——无感矢量控制与V/F控制的简单判定方法。 引用也没有关系,但要注明哦,我很小心眼的,嘿嘿!:)

网友R(2005-10-19):
请问各位高手: 科姆龙公司推出的KV2000系列变频器,有没有人使用过,它真的属于无感矢量控制吗?

网友S(2017-12-27):
变频器 源代码 方案 技术 MD500E MD500 无感同步 同步电机 驱动器 汇川 TMS320F28034 TMS320F28035

电机驱动算法是汇编的,其余功能部分是C语言。
只有源代码,可以用在MD380机器上直接稳定运行

扣扣:七一四四四四六发

Tel:一八五五一四一二零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