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用自由口通讯的方式连接两个s7200的plc

楼主(2005-05-26):
用自由口通讯的方式连接两个plc:我是这样想的,一个发送plc,一个为接收plc 我是这样做的,用两个串口将485连起来,当然是3-8,5-5,8-3。 然后发送数据的plc程序为: LD SM0.1 MOVB 9,SMB30 MOVB 1,VB100 MOVB 41, VB101 LD I0.1 EU XMT VB100,0 接收plc程序为:LD SM0.1 MOVB 9,SMB30 MOVB 1,SMB94 MOVB 1,VB100 ATCH INT_0 23 ENI RCV VB100,0 INT_0 LD V101.0 = Q0.0 LD V101.3 = Q0.3 LD V101.5 = Q0.5 结果应该是三个都有输出,怎么没有呢??请问高手问题出在哪儿?是不是我想法错了?

网友A:
我曾经做过,一个口的通讯.对于这个问题也想知道

楼主:
反正就是结果不对,请问有没有哪位高手做过?

网友B:
你线接错了吧,485是A-A B-B的,这可不是串口,

网友C:
当然是3-8,5-5,8-3??? 有问题吧,是串口RS485,3-3 8-8 5是接地

网友D:
既然都是S7200的CPU,为什么不用PPI协议?S7200里有现成的指令,而且同时支持4条读写指令,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