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S7_200硬件组态

楼主(2005-05-26):
各位仁兄: 请问s7_200 PLC(如CPU226),加入扩展模块后,如何做硬件组态,它是否需要像300或400系列那样,有硬件组态的网络图?不然如何判断扩展模块I/O的地址? 望指教,在此感谢!

网友A:
我没有做过,但我知道和300或400不一样,据说是挂上扩展后CPU自动识别和分配地址!

网友B:
你有电话吗?我的电话025-84661729小黄 电话交流吧

网友C:
在软件上面就能看见了,在PLC/Information中

网友D:
不需要,别把地址搞错了就行,对于I/O,和本机的使用一样

网友E:
扩展后一个就是I1。00,二个就是I2。00

网友F:
记住,200的PLC都是8位,也就是说0-7为一组地址,不会有再大的,否则错,位地址都遵守这一规则,应该很好理解

网友G:
地址是自动排列的, 模拟量的跟数字I/0的有些区别, 具体的你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记住如果没用到的空着的就作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