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5-05-26):
大家好; 我最近遇到一个西门子变频器430的问题,分别是37KW和75KW,在运行过程中,有时出现F002报警,我修改了下降时间和直流电压界限到1500V,还有下降的圆弧时间。作用并不大。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突加性负载啊?电流多大?如果电流不大,是不是某些干扰原因?

楼主:
我是通过PLC进行控制给定速度的,而且出现故障,基本是在速度下降的时候。

网友B:
加制动电阻

网友C:
对,必须加制动电阻了,看来!

楼主:
但是没有办法加制动电阻。而且430本来就是用与风机的。所以,我想,加这个是没有作用

网友D:
F002是什么报警?我以前碰过但忙了,可能我知点。

楼主:
是过电压报警

网友B:
1、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规定范围内; 2、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而且要正确设定参数,有效的作用就是当直流回路电压高于1.15*1.414*P0210时系统自动延长减速时间,对直流回路的电压进行动态控制,以避免大惯量负载系统制动时因过电压而报警,有效后降低P0210的值控制器将更早的消平直流回路的过电压的峰值,避免过电压; 3、斜坡下降时间(P1121)必须与负载的惯量相匹配,如一直过压报警,不如尽量设大些,保证不报警前提下逐步往小调; 4、负载是否为重力负载,如惯量很大的重力负载要保证要求的制动功率在变频器的规定的限定值以内; 5、供电的电源电压是否在规定值以内,过高会造成直流母线电压偏高,一制动就容易报警; 6、110KW以上要接入制动电阻,呵呵,~~~

网友E:
风机减速时跳闸也不是西门子一家,别的牌子也有,参数改一下就排除.还没见过风机负载加制动的.

网友F:
延长下降时间,F002是再生电压,我们经常遇见,两种办法:延长上升,下降时间;入制动电阻,但风机对时间没有要求。

网友C:
我只用过MM420/440,没见过430,既然不能加制动电阻,那只有延长减速时间了,是不是P1121(不清楚)设置要再大一点/?

网友G(2007-03-14):
我用了430 37KW第二恒压供水一拖三,不带负载一切正常,带上负载后,外部PLC给定启动信号~但启动后变频器启动端子不正常,时断时续~还请大家帮忙

网友H:
   换个端子板试一下

网友I(2007-12-07):
F002的故障我们见的不少!几忽机器一上电就显示F002,440最多,这是西门子常见病,我们请问了西门子技术都没有说清楚一般哪里问题!这种机器我们维修很难!都不知如何处理!R26一般在1015V左右,中问电容没有什么问题,788J及周围元件都检察了,也没出问题!请高手谈一谈西门子的F00的详略维修?

网友J(2008-02-19):
下面引用由凡夫俗子在 2005-5-26 14:25:00 发表的内容:
  加制动电阻
--------------------------------------------------------------------------------------------
比较赞成  因为速度下降的时候 中间回路的电流会很大的

网友K:
解决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成本高的问题,请浏览几百万现货的5折西门子配件http://www.bpqpj.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