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VECTRON变频.PC205-05S300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5-05-26):
一台VECTRON变频器.开关电元不工作,查是小版上PC205-05S300坏.请问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我司是VECTRON 变频器 中国总代,有专门人员做维修,但我是销售.有机会可以一起探讨. 杭州泰格动力公司 0571-88994628\29 林先生

网友B(2009-10-19):
林先生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你已找到答案请你也告诉我,我的QQ是396441396.。谢谢!

网友C(2010-09-30):
是电压转换器,输出5VDC,300MA

网友D(2012-09-19):
我有现货,13812862440

网友E:
这个模块我们公司有供应,有需要可以联系:13714201720  0755-61672087 QQ 137093777 此外还供应:EP POWER 电源模块系列  DC-DC CONVERTER

9V-18V,18V-36V,9V-36V,18V-72V,36V-72V DC-DC converter
EP9-18-15SS100
EP9-36-05SS300
EP9-36-12SS125
EP9-36-15SS100
EP9-36-24SS63
EP18-72-05SS300
EP18-72-12SS125
EP18-72-15SS100
EP18-72-24SS63
EP9-36-05SS450
EP9-36-15SS100
EP9-18-15SS150
EP9-36-15SS150
EP4-09-05S500A3M
EP4-09-12S250A3M
EP4-09-15S200A3M
EP4-09-12D125A3M
EP4-09-15D100A3M
EP9-18-3,3S700A3M
EP9-18-05S600A3M
EP9-18-09S330A3M
EP9-18-12S250A3M
EP9-18-15S200A3M
EP9-18-05D300A3M
EP9-18-12D125A3M
EP9-18-15D100A3M
EP18-36-3,3S910A3M
EP18-36-05S500A3M
EP18-36-09S330A3M
EP18-36-12S250A3M
EP18-36-15S200A3M
EP18-36-05D300A3M
EP18-36-12D125A3M
EP18-36-15D100A3M
EP36-72-3,3S700A3M
EP36-72-05S600A3M
EP36-72-09S330A3M
EP36-72-12S250A3M
EP36-72-15S200A3M
EP36-72-05D300A3M
EP36-72-12D125A3M
EP36-72-15D100A3M
EP9-36-3,3S700A3TM
EP9-36-05S600A3TM
EP9-36-12S250A3TM
EP9-36-15S200A3TM
EP9-36-05D300A3TM
EP9-36-12D125ABC)3TM
EP9-36-15D100A3TM
EP18-72-3,3S700A3TM
EP18-72-05S600A3TM
EP18-72-12S250A3TM
EP18-72-15S200A3TM
EP18-72-05D300A3TM
EP18-72-12D125A3TM
EP18-72-15D100A3TM
EP4-09-05S500B3M
EP4-09-12S250B3M
EP4-09-15S200B3M
EP4-09-12D125B3M
EP4-09-15D100B3M
EP9-18-3,3S700B3M
EP9-18-05S600B3M
EP9-18-09S330B3M
EP9-18-12S250B3M
EP9-18-15S200B3M
EP9-18-05D300B3M
EP9-18-12D125B3M
EP9-18-15D100B3M
EP18-36-3,3S910B3M
EP18-36-05S500B3M
EP18-36-09S330B3M
EP18-36-12S250B3M
EP18-36-15S200B3M
EP18-36-05D300B3M
EP18-36-12D125B3M
EP18-36-15D100B3M
EP36-72-3,3S700B3M
EP36-72-05S600B3M
EP36-72-09S330B3M
EP36-72-12S250B3M
EP36-72-15S200B3M
EP36-72-05D300B3M
EP36-72-12D125B3M
EP36-72-15D100B3M
EP9-36-3,3S700B3TM
EP9-36-05S600B3TM
EP9-36-12S250B3TM
EP9-36-15S200B3TM
EP9-36-05D300B3TM
EP9-36-12D125BBC)3TM
EP9-36-15D100B3TM
EP18-72-3,3S700B3TM
EP18-72-05S600B3TM
EP18-72-12S250B3TM
EP18-72-15S200B3TM
EP18-72-05D300B3TM
EP18-72-12D125B3TM
EP18-72-15D100B3TM
EP4-09-05S500C3M
EP4-09-12S250C3M
EP4-09-15S200C3M
EP4-09-12D125C3M
EP4-09-15D100C3M
EP9-18-3,3S700C3M
EP9-18-05S600C3M
EP9-18-09S330C3M
EP9-18-12S250C3M
EP9-18-15S200C3M
EP9-18-05D300C3M
EP9-18-12D125C3M
EP9-18-15D100C3M
EP18-36-3,3S910C3M
EP18-36-05S500C3M
EP18-36-09S330C3M
EP18-36-12S250C3M
EP18-36-15S200C3M
EP18-36-05D300C3M
EP18-36-12D125C3M
EP18-36-15D100C3M
EP36-72-3,3S700C3M
EP36-72-05S600C3M
EP36-72-09S330C3M
EP36-72-12S250C3M
EP36-72-15S200C3M
EP36-72-05D300C3M
EP36-72-12D125C3M
EP36-72-15D100C3M
EP9-36-3,3S700C3TM
EP9-36-05S600C3TM
EP9-36-12S250C3TM
EP9-36-15S200C3TM
EP9-36-05D300C3TM
EP9-36-12D125CCC)3TM
EP9-36-15D100C3TM
EP18-72-3,3S700C3TM
EP18-72-05S600C3TM
EP18-72-12S250C3TM
EP18-72-15S200C3TM
EP18-72-05D300C3TM
EP18-72-12D125C3TM
EP18-72-15D100C3TM

EP4-09-05S800
EP4-09-12S333
EP4-09-12D167
EP4-09-15D133
EP9-18-03,3S1200
EP9-18-05S1000
EP9-18-09S556
EP9-18-12S470
EP9-18-15S400
EP9-18-24S208
EP9-18-05D500
EP9-18-12D230
EP9-18-15D190
EP18-36-03,3S1200
EP18-36-05S1000
EP18-36-09S556
EP18-36-12S470
EP18-36-15S400
EP18-36-24S208
EP18-36-05D500
EP18-36-12D230
EP18-36-15D190
EP36-72-03,3S1200
EP36-72-05S1000
EP36-72-09S556
EP36-72-12S470
EP36-72-15S400
EP36-72-24S208
EP36-72-05D500
EP36-72-12D230
EP36-72-15S190
EP9-36-03,3S1200
EP9-36-05S1000
EP9-36-09S556
EP9-36-12S417
EP9-36-15S333
EP9-36-05D500
EP9-36-12D208
EP9-36-15D167
EP18-72-03,3S1200
EP18-72-05S1000
EP18-72-12S417
EP18-72-15S333
EP18-72-05D500
EP18-72-12D208
EP18-72-15D167
EP9-18-03,3S700-3K
EP9-18-05S600-3K
EP9-18-09S330-3K
EP9-18-12S250-3K
EP9-18-15S200-3K
EP9-18-05D300-3K
EP9-18-12D125-3K
EP9-18-15D100-3K
EP18-36-03,3S910-3K
EP18-36-05S600-3K
EP18-36-09S330-3K
EP18-36-12S250-3K
EP18-36-15S200-3K
EP18-36-05D300-3K
EP18-36-12D125-3K
EP18-36-15D100-3K
EP36-72-03,3S700-3K
EP36-72-05S600-3K
EP36-72-09S330-3K
EP36-72-12S250-3K
EP36-72-15S200-3K
EP36-72-05D300-3K
EP36-72-12D125-3K
EP36-72-15D100-3K
EP9-36-03,3S700-3K
EP9-36-05S600-3K
EP9-36-12S250-3K
EP9-36-15S200-3K
EP9-36-05D300-3K
EP9-36-12D125-3K
EP9-36-15D100-3K
EP18-72-03,3S700-
EP18-72-05S600-3K
EP18-72-12S250-3K
EP18-72-15S200-3K
EP18-72-05D300-3K
EP18-72-12D125-3K
EP18-72-15D100-3K
EP9-18-03,3S1200-3K
EP9-18-05S1000-3K
EP9-18-09S556-3K
EP9-18-12S470-3K
EP9-18-15S400-3K
EP9-18-05D500-3K
EP9-18-12D230-3K
EP9-18-15D190-3K
EP18-36-03,3S1200-
EP18-36-05S1000-3K
EP18-36-09S556-3K
EP18-36-12S470-3K
EP18-36-15S400-3K
EP-18-36-05D500-3K
EP18-36-12D230-3K
EP18-36-15D190-3K
EP36-72-03,3S1200-
EP36-72-05S1000-3K
EP36-72-09S556-3K
EP36-72-12S470-3K
EP36-72-15S400-3K
EP36-72-05D500-3K
EP36-72-12D230-3K
EP36-72-15D190-3K
EP4,5-9-05S12D 4W
EP4,5-9-05S15D 4W
EP9-18-05S12D 4W
EP9-18-05S15D 4W
EP18-36-05S12D 4W
EP18-36-05S15D 4W
EP36-72-05S12D 4W
EP36-72-05S15D 4W
EP4-07-12D310
EP4-07-15D250
EP9-18-03,3S2000
EP9-18-05S1600
EP9-18-09S888
EP9-18-12S670
EP9-18-15S533
EP9-18-05D800
EP9-18-09D444
EP9-18-12D335
EP9-18-15D267
EP18-36-03,3S2000
EP18-36-05S1600
EP18-36-09S888
EP18-36-12S670
EP18-36-15S533
EP18-36-05D800
EP18-36-09D444
EP18-36-12D335
EP18-36-15D267
EP36-72-03,3S2121
EP36-72-05S1600
EP36-72-09S888
EP36-72-12S670
EP36-72-15S533
EP36-72-05D800
EP36-72-09D444
EP36-72-12D335
EP36-72-15D267
EP9-18-03,3S2400-3K
EP9-18-05S2000-3K
EP9-18-09S1111-3K
EP9-18-12S830-3K
EP9-18-15S670-3K
EP9-18-24S416-3K
EP9-18-05D1000-3K
EP9-18-09D556-3K
EP9-18-12D416-3K
EP9-18-15D333-3K
EP18-36-03,3S2400-
EP18-36-05S2000-3K
EP18-36-09S1111-3K
EP18-36-12S830-3K
EP18-36-15S670-3K
EP18-36-24S416-3K
EP18-36-05D1000-3K
EP18-36-09D556-3K
EP18-36-12D416-3K
EP18-36-15D333-3K
EP36-72-03,3S2400-3K
EP36-72-05S2000-3K
EP36-72-09S1111-3K
EP36-72-12S830-3K
EP36-72-15S670-3K
EP36-72-24S416-3K
EP36-72-05D1000-3K
EP36-72-09D556-3K
EP36-72-12D416-3K
EP36-72-15D333-3K
EP9-36-03,3S2400-3K
EP9-36-05S2000-3K
EP9-36-09S1111-3K
EP9-36-12S830-3K
EP9-36-15S670-3K
EP9-36-24S417-3K
EP9-36-05D1000-3K
EP9-36-09D556-3K
EP9-36-12D416-3K
EP9-36-15D333-3K
EP18-72-03,3S2400-3K
EP18-72-05S2000-3K
EP18-72-09S1111-3K
EP18-72-12S830-3K
EP18-72-15S670-3K
EP18-72-24S416-3K
EP18-72-05D1000-3K
EP18-72-09D556-3K
EP18-72-12D416-3K
EP18-72-15D333-3K
EP9-18-03,3S2000
EP9-18-05S1600
EP9-18-09S888
EP9-18-12S670
EP9-18-15S533
EP9-18-05D800
EP9-18-09D444
EP9-18-12D335
EP9-18-15D267
EP18-36-03,3S2000
EP18-36-05S1600
EP18-36-09S888
EP18-36-12S670
EP18-36-15S533
EP18-36-05D800
EP18-36-09D444
EP18-36-12D335
EP18-36-15D267
EP36-72-03,3S2000
EP36-72-05S1600
EP36-72-09S888
EP36-72-12S670
EP36-72-15S533
EP36-72-05D800
EP36-72-09D444
EP36-72-12D335
EP36-72-15D267
EP9-18-03,3S3000
EP9-18-05S3000
EP9-18-12S1250
EP9-18-15S1000
EP9-18-05D1500
EP9-18-12D625
EP9-18-15D500
EP18-36-03,3S3000
EP18-36-05S3000
EP18-36-12S1250
EP18-36-15S1000
EP18-36-05D1500
EP18-36-12D625
EP18-36-15D500
EP36-72-03,3S3000
EP36-72-05S3000
EP36-72-12S1250
EP36-72-15S1000
EP36-72-05D1500
EP36-72-12D625
EP36-72-15D500
EP9-18-3,3S3600
EP9-18-05S3000
EP9-18-09S1670
EP9-18-12S1250
EP9-18-15S1000
EP9-18-24S625
EP9-18-05D1500
EP9-18-12D625
EP9-18-15D500
EP9-18-24D313
EP18-36-3,3S3600
EP18-36-05S3000
EP18-36-12S1250
EP18-36-15S1000
EP18-36-24S625
EP18-36-05D1500
EP18-36-12D625
EP18-36-15D500
EP18-36-24D313
EP36-72-3,3S3600
EP36-72-05S3000
EP36-72-12S1250
EP36-72-15S1000
EP36-72-24S625
EP36-72-05D1500
EP36-72-12D625
EP36-72-15D500
EP36-72-24D313
EP9-27-05S3000
EP9-27-09S1670
EP9-27-12S1250
EP9-27-15S1000
EP9-27-24S625
EP9-27-05D1500
EP9-27-12D625
EP9-27-15D500
EP18-54-05S3000
EP18-54-09S1670
EP18-54-12S1250
EP18-54-15S1000
EP18-54-24S625
EP18-54-05D1500
EP18-54-12D625
EP18-54-15D500
EP9-36-05S3000
EP9-36-09S1670
EP9-36-12S1250
EP9-36-15S1000
EP9-36-24S625
EP9-36-05D1500
EP9-36-12D625
EP9-36-15D500
EP18-72-05S3000
EP18-72-12S1250
EP18-72-15S1000
EP18-72-05D1500
EP18-72-12D625
EP18-72-15D500
EP9-18-05S4000
EP9-18-09S2222
EP9-18-12S1667
EP9-18-15S1333
EP9-18-05D2000
EP9-18-12D833
EP9-18-15D667
EP9-18-05S12D 20W
EP9-18-05S15D 20W
EP18-36-03,3S6000
EP18-36-05S4000
EP18-36-09S2222
EP18-36-12S1667
EP18-36-15S1333
EP18-36-05D2000
EP18-36-12D833
EP18-36-15D667
EP18-36-05S12D
EP18-36-05S15D
EP36-72-03,3S6000
EP36-72-05S4000
EP36-72-09S2222
EP36-72-12S1667
EP36-72-15S1333
EP36-72-05D2000
EP36-72-12D833
EP36-72-15D667
EP36-72-05S12D
EP36-72-05S15D
EP9-36-05S4000
EP9-36-12S1667
EP9-36-15S1333
EP9-3605D2000
EP9-36-12D833
EP9-36-15D667
EP9-36-05S12D 20W
EP9-36-05S15D 20W
EP18-72-05S4000
EP18-72-12S1667
EP18-72-15S1333
EP18-72-05D2000
EP18-72-12D830
EP18-72-15D667
EP18-72-05S12D 20W
EP18-72-05S15D 20W
EP9-18-12S3000
EP9-18-24S1500
EP9-18-30S1200
EP18-36-12S3000
EP18-36-15S2400
EP18-36-24S1667
EP18-36-12D1650
EP18-36-15D1300
EP36-72-12S3000
EP36-72-15S2400
EP36-72-24S1667
EP36-72-12D1650
EP36-72-15D1300
EP9-18-12-S5000
EP9-18-15S4000
EP9-18-12D2500
EP9-18-15D2000
EP18-36-12S5000
EP18-36-15S4000
EP18-36-12D2500
EP18-36-15D2000
EP36-72-12S5000
EP36-72-15S4000
EP36-72-12D2500
EP36-72-15D2000
EP36-72-24S25000
EP305-05S600
EP305-09S330
EP305-12S250
EP305-15S200
EP305-24S125
EP305-05D300
EP305-12D125
EP305-15D100
EP312-05S600
EP312-09S330
EP312-12S250
EP312-15S200
EP312-24S125
EP312-05D300
EP312-12D125
EP312-15D100
EP324-05S600
EP324-09S330
EP324-12S250
EP324-15S200
EP324-24S125
EP324-05D300
EP324-12D125
EP324-15D100
EP348-05S600
EP348-09S330
EP348-12S250
EP348-15S200
EP348-05D300
EP348-12D125
EP348-15D100
EP305-05S600-2K(M)
EP305-09S330-2K(M)
EP305-12S250-2K(M)
EP305-15S200-2K(M)
EP305-24S125-2K(M)
EP312-05S600-2K(M)
EP312-09S330-2K(M)
EP312-12S250-2K(M)
EP312-15S200-2K(M)
EP312-24S125-2K(M)
EP324-05S600-2K(M)
EP324-09S330-2K(M)
EP324-12S250-2K(M)
EP324-15S200-2K(M)
EP324-24S125-2K(M)
EP348-05S600-2K(M)
EP348-09S330-2K(M)
EP348-12S250-2K(M)
EP348-15S200-2K(M)
EP348-24S125-2K(M)
EP4.5-09-055S2000LE
EP4.5-09-12S830LE
EP4.5-15S670LE
EP9-18-05S2000LE
EP9-18-12S830LE
EP9-18-15S670LE
EP9-18-24S416LE
EP9-18-05D1000LE
EP9-18-12D416LE
EP9-18-15D333LE
EP9-18-24D208LE
EP16-36-05S2000LE
EP16-36-12S830LE
EP16-36-15S670LE
EP16-36-24S416LE
EP16-36-05D1000LE
EP16-36-12D416LE
EP16-36-15D333LE
EP16-36-24D208LE
EP36-72-05S2000LE
EP36-72-12S830LE
EP36-72-15S670LE
EP36-72-24S416LE
EP36-72-05D1000LE
EP36-72-12D416LE
EP36-72-15D333LE
EP36-72-24D208LE
EP9-36-05S2000LE
EP9-36-12S830LE
EP9-36-125S670LE
EP9-36-24S416LE
EP9-36-05D1000LE
EP9-36-12D416LE
EP9-36-15D333LE
EP9-36-24D208LE
EP18-72-05S2000LE
EP18-72-12S830LE
EP18-72-15S670LE
EP18-72-24S416LE
EP18-72-05D1000LE
EP18-72-12D416LE
EP18-72-15D333LE
EPM 101
EPM 102
EPM 103
EPM 104
EPM 105
EPM 106
EPM 107
EPM 108
EPM 109
EPM 111
EPM 112
EPM 113
EPM 114
EPM 115
EPM 116
EPM 118
EPM 119
EPM 121
EPM 122
EPM 123
EPM 124
EPM 125
EPM 126
EPM 128
EPM 129
EPM4-09-03
EPM4-09-05
EPM4-09-09
EPM4-09-12
EPM4-09-15
EPM9-18-03
EPM9-18-05
EPM9-18-09
EPM9-18-12
EPM9-18-15
EPM18-36-03
EPM18-36-05
EPM18-36-09
EPM18-36-12
EPM18-36-15
EPM36-75-03
EPM36-75-05
EPM36-75-09
EPM36-75-12
EPM36-75-15
EPM201
EPM202
EPM203
EPM204
EPM205
EPM206
EPM208
EPM209
EPM210
EPM211
EPM212
EPM213
EPM214
EPM215
EPM217
EPM218
EPM219
EPM220
EPM221
EPM222
EPM223
EPM224
EPM226
EPM227
EPM 301
EPM 302
EPM 303
EPM 304
EPM 305
EPM 306
EPM 307
EPM 308
EPM 309
EPM 310
EPM 311
EPM 312
EPM 313
EPM 314
EPM 315
EPM 316
EPM 317
EPM 318
EPM 319
EPM 320
EPM 321
EPM 322
EPM 323
EPM 324
EPM-BUD-0305
EPM-BUD-03.305
EPM-BUD-0505
EPM-BUD-0509
EPM-BUD-0512
EPM-BUD-0515
EPM-BUD-1205
EPM-BUD-1209
EPM-BUD-1212
EPM-BUD-1215
EPM-BUD-2405
EPM-BUD-2409
EPM-BUD-2412
EPM-BUD-2415
EPM-BUD-4805
EPM-BUD-4809
EPM-BUD-4812
EPM-BUD-4815
EPM-DU05-05
EPM-DU05-12
EPM-DU05-15
EPM-DU05-05D
EPM-DU05-12D
EPM-DU05-15D
EPM-DU12-05
EPM-DU12-12
EPM-DU12-15
EPM-DU12-05D
EPM-DU12-12D
EPM-DU12-15D
EPM-DU24-05
EPM-DU24-12
EPM-DU24-15
EPM-DU24-05D
EPM-DU24-12D
EPM-DU24-15D
EPMR-01
EPMR-02
EPMR-03
EPMR-04
EPMR-05
EPMR-06
EPMR-07
EPMR-08
EPMR-09
EPMR-10
EPM5-05-03 S2
EPM5-05-05 S2
EPM5-05-09 S2
EPM5-05-12 S2
EPM5-05-15 S2
EPM12-05-05 S2
EPM12-05-09 S2
EPM12-05-12 S2
EPM12-05-15 S2
SMD05051
SMD05091
SMD05121
SMD05151
SMD12051
SMD12091
SMD12121
SMD12151
SMD050518
SMD050918
SMD051218
SMD051518
SMD120518
SMD120918
SMD121218
SMD121518
SMD05052
SMD05092
SMD05122
SMD05152
SMD12052
SMD12092
SMD12122
SMD12152
PC205-05S300
PC205-09S170
PC205-12S160
PC205-15S100
PC205-05D200
PC205-12D60
PC205-15D50
PC212-05S300
PC212-09S170
PC212-12S160
PC212-15S100
PC212-05D200
PC212-12D60
PC212-15D50
PC224-05S300
PC224-09S170
PC224-12D160
PC224-15S100
PC224-05D200
PC224-12D60
PC224-15D50
PC248-05S300
PC248-09S170
PC248-12S160
PC248-15S100
PC248-05D200
PC248-12D60
PC248-15D50
PC205-05S400-3K
PC205-12S165-3K
PC205-15S133-3K
PC205-12D83-3K
PC205-15D66-3K
PC212-05S400-3K
PC212-12S165-3K
PC212-15S200-3K
PC2121-12D83-3K
PC212-15D100-3K
PC224-05S400-3K
PC224-12S165-3K
PC224-15S200-3K
PC224-12D83-3K
PC224-15D100-3K
PC248-05S400-3K
PC248-12S165-3K
PC248-15S200-3K
PC248-12D83-3K
PC248-15D100-3K

开关电源模块 DC DC电源模块Switch Power Supplies|DC DC Converter|24V Power Supply|5V DC DC Converter|Ac to dc power supplies|Ac dc switching power supply|Ac dc converters|Dc power inverter|12v power supply|High voltage power supplies

220V 转12V 220V 转5V 220V 转9V 220V 转24V 220V 转48V 电源 220V转24V电源 AC/DC AC 85-265V转5V ,9V,12V,24V 电源模块

网友F(2013-01-16):
我是专业维修电源、UPS、变频器的。有十年的开关电源设计经验。经验丰富、收费合理、响应速度、配合力度超强。

联系人:敬良君

联系电话:13601905585

QQ:2637204045

邮箱:tonylj@126.com